私人想买个电源,IT6302(30V/3A/90W),请教下有无性价比更高的

楼主(2019-11-28):
如题,私人想买个电源,用来做试验,以前的旋钮的,放着放着就不行了,郁闷~~~

但是对电源不太懂,初步看中https://item.jd.com/11252752078.html,IT6302(30V/3A/90W),电压电流范围参见这个,无其他特殊精度要求,大概都够用;

请教下行家,有无性价比更高的,最好有232通讯,预算2K上下,谢谢!

买了,1450送线包邮~~~

大华的虽好,但是低价的要改动才有高价功能;高价版的也得去到4K多,也是繁琐,算了~~

网友:
我6721用的非常好,推荐

网友:
IT的电源不错

网友A:
性价比越高等于货越烂,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两分货,一块钱三分货,看你要价格还是要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越高等于货越烂,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两分货,一块钱三分货,看你要价格还是要性能了 ...

本意是想请教行家有无弯道超车版介绍,哈哈,
1、比如当年的小影霸1080显卡,
2、或如有艾特米,贴牌一样,价格更低,这样的东东;
3、再如有行家告诉我,那个出多小几百,买xxx,更香;
4、再或者,这个价格,还不如买xx牌的,更好

网友B:
我15年买的IT6302,当时1500的价格。3通道适合调硬件电路使用。带数字键盘可以直接输入电压电流这点很方便。带的通讯口是TTL电平的,可以自己使用USB转TTL线连。当时使用官方的上位机经常会连不上,操作麻烦,后面就没连过上位机。
还有IT6720,旋钮调节的,800元,单路电源。这个我觉得不如IT6302性价比高。
后面还入了一个IT6121,二手550邮费到付,这个精度高,只有1路,最大电压只有21V,给做软件的同学当直流电压源来用了。
IT6302当时我对比过吉时利的同类型电源(价格含税4000左右),功能上一样,6302纹波大些。6302用到现在就CH2通道电流不能到0,有1-2mA,其它没问题,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电源了。

网友:
质量价格已是最好的了。

网友:
这电源不错,一直在用,目前主要有2个问题,1是3个通道如果独立开关,操作比较麻烦,需要按2次按钮,2是EMC测试时,会干扰到右上角的编码器,设置里把转轮关上就行了,反正转轮也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5年买的IT6302,当时1500的价格。3通道适合调硬件电路使用。带数字键盘可以直接输入电压电流这点很方便 ...

现在看到最低的,1490,送通讯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8825702075,老哥1500提前享受了好几年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到最低的,1490,送通讯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28 ...

1500的价格,只要你的应用30V 3A范围内,作为一个传统型的稳压电源(没有大LCD屏显示)来说,6302是性价比很高的电源,比很多二手电源好用。

网友C:
之前活动买的大华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活动买的大华非常好

老哥,大华的型号和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大华的型号和价格?

貌似也是一千多三路

网友:
大华的 我也买了 好像是1500。
私人如果家里搞搞试验的建议买个二手的电源    固纬  800以内就能搞定。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大华的型号和价格?

DH1766A-1,记得是1260买的,所以手上有个固纬的pss2005闲置下来,功能正常,成色算八成新吧,单路的,20v5A,有意的话350包邮德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活动买的大华非常好

szh?

网友E:
私人玩买变压器整流桥加338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人玩买变压器整流桥加338散热风扇

青少年制作时候,搞过啦~~已经今生无憾

只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想要花钱买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H1766A-1,记得是1260买的,所以手上有个固纬的pss2005闲置下来,功能正常,成色算八成新吧,单路的,20 ...

老哥破解到高端型号了没?

网友F:
IT6302 一直在用。  公司两台。
用着挺好,没出啥问题。
只是开关某通道麻烦一点。 相比之下,感觉IT6302比较重,不知是不是内部有变压器的原因? 问了代理商,确定是开关电源。
多路,对于硬件调试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IT6302 一直在用。  公司两台。
用着挺好,没出啥问题。
只是开关某通道麻烦一点。 相比之下,感觉IT6302比 ...

的确,对比上面坛友的大华电源,一个按钮一个通道,看着挺爽

网友G:
很好奇这种电源是用在什么场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奇这种电源是用在什么场合了

1、大部分时候吃灰,当摆设;
2、其次给我的桌面的一个风扇,电压调速用;
3、最后,可能的玩的电子制作,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破解到高端型号了没?

没有,就这样用也合适了,我不需要显示那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就这样用也合适了,我不需要显示那么高的精度

老哥这样踏实,也好~~~

我怕我买了这个大华带A的,天天想着升级,太烦;干脆就不买这个了,省的自己心烦,呵呵

楼主:
传送门: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812114&extra=

这里的IPS3005好屌啊,我也买了台,优点;价格低,成色的确不错,设定最小分辨率1mv/1mA(电流全范围极高精度(0.1mA解析度)),缺点:好像有维修痕迹,旋转编码器那里,另外有点轻飘飘的,快递有所损坏卖家不保;

另外IT6302也收到了,设定最小分辨率10mv/1ma,对比下差点意思,不过肯定也够用了,价格也摆在那里,不错

网友:
电源要想解毒,有机会可以试下安捷伦的N6705系列电源。在以前的公司用过只配了一个通道高精度电源模块的N6705B(大概7万多的价格,要是4个通道都配高精度电源模块估计要20万以上了),用过那个电源后,对其它电源抵抗能力大大增强。上次看到大华的那款电源也有心动的感觉,后来想想显示1mA和0.1mA也是没区别。显示0.1mA的电源也有0.XmA的误差。因为一般电源的精度是X%+几个字。这几个字导致了这0.XmA的误差也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
京东自营的IT6302是2400,看图片好像1mV/1mA,到底IT6302精度分辨率是什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