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MCU:工作电压5V,12路PWM用来控制RGB调光。

楼主(2019-11-28):
原来用的是51MCU,定时器本来就被占用的比较多,不知道用16位的定时器去模拟PWM调光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需要一颗带SPI的单片机,然后就是一堆类似带2812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颗带SPI的单片机,然后就是一堆类似带2812的灯

这种灯我找到了,但是驱动不起来,传输码的时间太短了。用SPI端口可以直接驱动吗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 DMA SPI驱动2812的灯,坛内外都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 DMA SPI驱动2812的灯,坛内外都有例程

多谢多谢,我怎么没想到在万能的坛子里面搜一下

网友:
2812,用STC8都能控制好不,调内部24M频率
也用过16M晶振的M0控过

网友B:
最差的状况是用GPIO来模拟  任何mcu都可以驱动

网友:
谢谢, 2812下次试试

网友:
感觉楼主想要PWM 外置驱动LED的意思

网友C:
新唐M0518系列,24路16bitPWM,之前用它做过很多路的舵机控制,皮实耐用,抗干扰能力也很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唐M0518系列,24路16bitPWM,之前用它做过很多路的舵机控制,皮实耐用,抗干扰能力也很强 ...

请问频率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灯我找到了,但是驱动不起来,传输码的时间太短了。用SPI端口可以直接驱动吗 ...

这个很好驱动呀.数据传办理时间只管高电平宽度就行,低电平可以不管,让低电平去处理数据,但低电平时间别超过RES的时间,否则数据就被丢出去了.注意高电平时间要关中断.

网友:
这个驱动麻烦吗?

网友E:
STM8S003写的,贴一个字节的发送程序参考吧.大数据一直连续的发下去,发完后低电平时间超过RES时间,灯的数据就输出去了,然后继续一直发.

for(j=0;j<8;j++)
{
        if(Data1 &0x80)
        {
                _asm("SIM");
                LAMP_DATA=LAMP_H;
                _asm("NOP");_asm("NOP");_asm("NOP");
                _asm("NOP");_asm("NOP");_asm("NOP");
                _asm("NOP");
                Data1 <<=1;

                LAMP_DATA=LAMP_L;
                _asm("RIM");
        }
        else
        {
                _asm("SIM");
                LAMP_DATA=LAMP_H;
                _asm("NOP");_asm("NOP");
                Data1 <<=1;

                LAMP_DATA=LAMP_L;
                _asm("RIM");
        }
}

网友:
成本最低就是2个595,或者一个16路恒流驱动芯片,几毛钱的事

网友:
WS2812  之前是用PWM+DMA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频率多少啊。

见图片和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差的状况是用GPIO来模拟  任何mcu都可以驱动

直接用IO口太麻烦了,时序被中断打乱颜色就变掉了。关掉中断对其它定时功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驱动呀.数据传办理时间只管高电平宽度就行,低电平可以不管,让低电平去处理数据,但低电平时间别超 ...

多谢,今天再试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8S003写的,贴一个字节的发送程序参考吧.大数据一直连续的发下去,发完后低电平时间超过RES时间,灯的数据 ...

这个不是规定了位的低电平时间范围了么,超过了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规定了位的低电平时间范围了么,超过了没事?

数据位低电平超过了没事,但低电平时间别超过RES的时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8S003写的,贴一个字节的发送程序参考吧.大数据一直连续的发下去,发完后低电平时间超过RES时间,灯的数据 ...

昨天试过,用的中颖51单片机,16MHZ,端口翻转电平最低都有500nS,按这个时序要求就不行了,准备换个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位低电平超过了没事,但低电平时间别超过RES的时间就行.

图片没法上传,明明只有3M多的说是超标了。
软件重新调整了一下,现在T0H是250nS,T1H是850nS,低电平时间是2.4uS,数了一下波形数量是对的,但是LED亮不起来。

网友:
2812  用STM8 玩过  很简单 一下子就亮了  就是编写花样蛮麻烦的

网友:
进中断直接io模拟pwm,就不怕被打断了。

网友:
典型的 新塘的某料啊 M0518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软件没有问题,是灯被焊坏了
之前关于中断的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发送一个8BIT数据时间大约是10uS,发送开始时关闭中断,发送结束后开启中断,然后我定时器里面有两组通信,开始一直担心这样对通信会不会有影响,实际测试下来完全没问题,而RGB的两组控制数据间的时间间隔只要不超过280uS也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