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产品的功率因数为负值吗?

楼主(2019-11-28):
如题,测了电视,LED灯  功率因数都是正的 ,难道就没有呈现容性的负载吗

网友:
有的。可以并网的发电机都会表现为容性。

网友A:
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
纯阻性负载全部为有功功率,所以功率因数为最大值1。
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因为有部分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小于1。
对于理想的纯容性负载,全都是无功功率,没有做一点功,所以功率因数为0。
理想的纯感性负载同理,功率因数也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
纯阻性负载全部为有功功率,所以功率因数为最大值1。
容性负载或感 ...

谢谢 ,学习了 我以为对于感性负载 电压超过电流  ,功率因数为正,对于容性负载电流超过电压 功率因数为负,我错了
相位  a=-90°~+90°时   COS(a)都是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