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测量500Mohm的电阻必须使用高压吗?

楼主(2019-11-28):
要测试一个客户的产品,测量按钮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写的是大于500M欧姆算合格,小于500M就是不合格产品,关键是还要把测得的数据传给电脑。。。我看了另外一个帖子也是没有动静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350-1-1.html
。。请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呐?。。。我也看了tb上的兆欧表,都说什么是1000V的。。用这么大电压干嘛啊。。会不会损坏产品啊。。。。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量这个阻值啊。。 。。求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A:
欧姆定理测电阻大电阻提高电压目的就是提高信噪比,1000V也就是2uA

网友B:
必须高压,用兆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理测电阻大电阻提高电压目的就是提高信噪比,1000V也就是2uA

这个电流太小了吧。。怎么采集呀?如果让电流大十倍。。那这个电压不是上天了吗?  1kv会损坏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高压,用兆欧表

高压不会把产品之类的击穿吗?  我测试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断开USB的连线才可以测试这个电阻啊

网友:
买个绝缘电阻测试表就行了,也就是摇表。只有绝缘电阻要求,没有耐压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不会把产品之类的击穿吗?  我测试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断开USB的连线才可以测试这个电阻啊 ...

会击穿,击穿说明绝缘电阻不够高,或耐压不够高,击穿只是被测量的两导体间,与USB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击穿,击穿说明绝缘电阻不够高,或耐压不够高,击穿只是被测量的两导体间,与USB无关。 ...

他把测量点 放在了电子手表的金属按钮上 另外一边是底下的金属外壳,。。。这个击穿不会造成产品的损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把测量点 放在了电子手表的金属按钮上 另外一边是底下的金属外壳,。。。这个击穿不会造成产品的损坏吧 ...

有可能啊,要看击穿会从哪放电了,绝缘耐压测试就是要测会不会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啊,要看击穿会从哪放电了,绝缘耐压测试就是要测会不会击穿损坏。 ...

。。。他说的就是测试电阻。。。大于500M就合格。。不考虑击穿损坏的话  这个2uA我怎么检测啊。。。我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这个是IEC,GB之类的法规规定的, 电压要看你客户产品类型所属的法规, 一般都是几百伏
高压如果能击穿, 说明这产品不合格, 绝缘测试是破坏性测试, 不能保证自身绝缘有问题的待测物不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说的就是测试电阻。。。大于500M就合格。。不考虑击穿损坏的话  这个2uA我怎么检测啊。。。我感 ...

买一个摇表,或者叫绝缘电阻测试仪,量程超过500MΩ的就可以了,难道你要自己做测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摇表,或者叫绝缘电阻测试仪,量程超过500MΩ的就可以了,难道你要自己做测量设备? ...

是呀 。。。这个值要给到电脑做记录。。。。这个能实现吗。。。或者有没有现成的能通信便宜的。。。

网友:
理论上小电压电阻分压,放大,再采集应该也是可以吧,要选输入偏置电流小的运放

网友D:
通过这个绝缘电阻给某个10纳法的电容充电(500M*10nF=5秒),通过单片机AD实时测量这个电容上的电压,根据RC时间常数判断绝缘电阻是否合格。不知这个理论实际施行怎么样?

网友:
可以看看KYORITSU model3005,fluke1508或1587,还有日置的IR系列,电压有50V 125V 250V等等级,可以测量500M,不过绝缘电阻测试仪貌似有电脑通讯功能的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 。。。这个值要给到电脑做记录。。。。这个能实现吗。。。或者有没有现成的能通信便宜的。。。 ...

人工记就行了,测试时间一般要求一分钟,记个数的时间足够了。

网友E:
1、测高阻(其实500M并不高)没有说一定要用高压,低压完全没有问题,参考lymex的帖子
2、你的客户要求很像是绝缘电阻(简称IR,Insulation Resistance)测试,必须给出测试电压,你可让客户提供

网友:
楼主买个现成的安规仪就好了,有很多带串口的

网友:
你这客户的要求是要做电气试验,一般EMC实验室都会有电气测试仪器,有做绝缘电阻、介质强度的专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测高阻(其实500M并不高)没有说一定要用高压,低压完全没有问题,参考lymex的帖子
2、你的客户要求很像 ...

  就给了这个  lymex。。。的帖子 是空白,,这个是要求测绝缘阻抗的,所以加高压没问题对吧

网友:
吉时利2400,加压200V,限流1uA,看输出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客户是安规测试,一定要给出测试电压。这个有国标规定的,不可以用低压测试

网友:
买现成的耐压机吧,大部分有IR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这个绝缘电阻给某个10纳法的电容充电(500M*10nF=5秒),通过单片机AD实时测量这个电容上的电压,根据R ...

AD的内阻比电阻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