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购买求助

楼主(2019-11-28):
想买一台示波器自用,看了泰克TBS1102B
https://item.jd.com/1705430658.html 京东3449 , 有用过的没?性能怎样?同价位国产的怎样?

网友:
T家低端意义不大啊

楼主:
有合适的国产推荐一下

网友:
千万别买,采样深度小到你无语,这价位不如国产。

网友:
这个和玩具差不多。

网友:
我用过,性能可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基本全适用。

网友:
DS1054Z 破解一下 性价比挺好的

网友A:
泰克的低端建议不要买,我给你推荐鼎阳SDS1104X-E,个人觉得可以媲美泰克2000系列,价廉物美。
做常用的嵌入式开发足够了,我是玩电机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低端建议不要买,我给你推荐鼎阳SDS1104X-E,个人觉得可以媲美泰克2000系列,价廉物美。
做常用的嵌入 ...

这一款示波器有什么优势没有

网友:
低端的不如买国内牌子的了,泰克,是德的低端也都是国内这些做示波器的代工,低端的花那些钱纯属买个牌子

网友:
用过hantek的, 感觉不错

网友:
买台 DS1054Z 后,再找个泰克的铭牌给贴上前面板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低端建议不要买,我给你推荐鼎阳SDS1104X-E,个人觉得可以媲美泰克2000系列,价廉物美。
做常用的嵌入 ...

优盘读取屏幕数据有一般多少个点,能作几十到几百K的滤波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示波器有什么优势没有

首先第一:便宜!

存储深度14M,搞电机的看个启动过程的很方便。

什么UART, SPI, CAN, I2C等等的解码

4通道,搞开发,我不认为2通道能做什么事,必须4通道。

有个优盘保存图像

很多的自动测量项目

我这水平,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盘读取屏幕数据有一般多少个点,能作几十到几百K的滤波处理吗

还没深入用,只是取个波形给别人看就行。
还有什么伯德图功能我也没用过。我一看普源的那么多按钮就觉得LOW。

网友:
就 3000  纠结啥  我用的 泰克 1052  看你自己做啥用 够用就好了  不建议国产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便宜!

存储深度14M,搞电机的看个启动过程的很方便。

自动测量项目

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动测量项目

这个不太明白

就是什么正脉冲宽度,周期,频率,占空比之类的自动显示,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什么正脉冲宽度,周期,频率,占空比之类的自动显示,还是很方便的。 ...

周立功1104  存储深度24M,感觉还可以,可以把波形数据同步到pc上,方便后续查看,可放大缩小。就是刷屏有点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1104  存储深度24M,感觉还可以,可以把波形数据同步到pc上,方便后续查看,可放大缩小。就是刷屏 ...

他们家的东西,我只觉得写煽情的软文比较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家的东西,我只觉得写煽情的软文比较厉害。

或许吧,对了你用的示波器能不能把数据上传到PC上面,以方便后来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许吧,对了你用的示波器能不能把数据上传到PC上面,以方便后来查看

这玩意?我从来没有用过耶。
屁股后面有个LAN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从来没有用过耶。
屁股后面有个LAN接口。

那获取的数据能够备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获取的数据能够备份不

这个俺就不懂了,我是做电机驱动的,功能已经足够。
不过比起泰克TDS3014来说,就是测量脉宽的结果还不太好。我发个1500us的脉宽,泰克就显示1500,但鼎阳只能显示1.50ms.还是泰克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俺就不懂了,我是做电机驱动的,功能已经足够。
不过比起泰克TDS3014来说,就是测量脉宽的结果还不太 ...

老兄,你搞电机多少年了,感觉做电机控制不挣钱,工具和园林价格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搞电机多少年了,感觉做电机控制不挣钱,工具和园林价格太低了 ...

做电机控制赚钱,搞创业废钱。
我朋友做伺服的,连LCR表都没有,就一台普源1054Z的示波器,但他赚钱,一年几百万,真的靠技术实力。

现在是个人都在搞电机驱动,出什么国产芯片,但技术高水平的极少,都在比价钱便宜。

楼主:
国产 普元 鼎阳 利利普 韩泰哪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电机控制赚钱,搞创业废钱。
我朋友做伺服的,连LCR表都没有,就一台普源1054Z的示波器,但他赚钱,一 ...

嗨这个行业,真的是,,,
看见一个无刷方波,6K的频率。感觉蛮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这个行业,真的是,,,
看见一个无刷方波,6K的频率。感觉蛮奇怪的

我们还是别歪楼了哈。
可以到四轴分坛相约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嗨这个行业,真的是,,,
看见一个无刷方波,6K的频率。感觉蛮奇怪的

这个是LPWM HON,电调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机控制赚钱,搞创业废钱。
我朋友做伺服的,连LCR表都没有,就一台普源1054Z的示波器,但他赚钱,一 ...

我有个朋友做有刷私服,一年几十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LPWM HON,电调上见过

这个斩波方式我了解,只是这个频率这么低,要怎样控制,6K的频率

网友E:
楼主加几百我有个泰克tds3052B 500MHz带宽的示波器,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几百我有个泰克tds3052B 500MHz带宽的示波器,绝对好用。

谢谢兄弟好意!
我手上有泰克的示波器,只是拍照时用的鼎阳,小些不占台面。当然,现在玩伺服基本用不到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斩波方式我了解,只是这个频率这么低,要怎样控制,6K的频率

比较器方案的话,6k可以高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国产推荐一下

普源1102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A:
我之所以不用普源,是多年前买了一个普源的信号发生器,这货真的垃圾的不行!所以普源的东西我这辈子都不会用了。

网友:
推荐,周立功,现在还可以,虽然偶尔死机,但是性价比蛮高的。我们公司买了五六台了,现在都没人用泰克安捷伦了。因为周立功的传电脑方便,日后回看一下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所以不用普源,是多年前买了一个普源的信号发生器,这货真的垃圾的不行!所以普源的东西我这辈子都不会 ...

不好说,每个公司主要的优势产品还真不太一样。
rigol的DS1054Z相对比鼎阳1000X-E还是便宜一些,当然功能也少一些。SDS1204X-E的价格已经接近rigol的2000系列了,现在2000还包破解到300M带宽,但只有两通道,看喜欢什么了。我和您一样,也是喜欢路数多胜过带宽
我现在用rigol的信号发生器,还凑合,唯一不满意一点是CH2的电压幅值太低
rigol的电源花里胡哨的,我还是喜欢艾德克斯那种简约的风格
另外请教您一下,鼎阳1000X-E的波特图功能实用吗?我以前看有人说波特图连坐标单位都有问题,鼎阳设计示波器软件的都不知道啥是波特图,才能画出那种坐标……

网友:
有一个问题想顺便问一下,示波器是都有散热风扇要一直工作吗?
风扇转起来在家里用太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所以不用普源,是多年前买了一个普源的信号发生器,这货真的垃圾的不行!所以普源的东西我这辈子都不会 ...

能发个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
不推荐用泰克的基本都是没用过泰克的,前天才了个DPO2014,之前用TDS1052B,跟楼主的一个系列,一定比国产好,低端机,反应速度稍慢,其他还是OK的,但是三千多块的泰克跟两三万的用一样的探头,我想说,泰克的探头可以甩任何品牌一百万条街。

网友:
钱多就泰克,钱少就国产,把东西做出来赚钱了,目的才真的达到。
经济基础决定个人选择,满足需求就行,实在买不起就去大公司上班,可以天天996的摸牛逼示波器

网友:
坛内有大佬在做普源的代理,有升级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