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我的极简定时调度器

楼主(2019-11-28):
就俩文件,五个api:
ztask.h:
#ifndef _ZTASK_H
#define _ZTASK_H

#define ZT_MAX_TASKS 4

typedef void (*zt_func_t)(void);

// should be called in main loop
void zt_poll(void);

// timeout: repeat inteval;   en: start immediately or not
int zt_bind(zt_func_t func, int repeat, int en);

// should be called in systick_irqhandler
void zt_tick(void);

void zt_start(int id);
void zt_stop(int id);

#endif

ztask.c:
#include "ztask.h"

typedef struct {
    zt_func_t func;
    unsigned long timeout, repeat;
    int en;
} zt_task_t;

static struct {
    unsigned long ticks;
    int num_tasks;
    zt_task_t tasks[ZT_MAX_TASKS];
} g;

void zt_tick(void)
{
    // overflow not handled. for 1ms tick, it could run 2^32 * 1ms = ~50 days.
    g.ticks++;
}

void zt_poll(void)
{
    int i;
    for(i = 0; i < g.num_tasks; i++) {
        if(g.ticks >= g.tasks[i].timeout) {
            g.tasks[i].timeout = g.ticks + g.tasks[i].repeat;
            if(g.tasks[i].en)
                g.tasks[i].func();
        }
    }
}

void zt_stop(int id)
{
    if(id < ZT_MAX_TASKS)
        g.tasks[id].en = 0;
}

void zt_start(int id)
{
    if(id < ZT_MAX_TASKS)
        g.tasks[id].en = 1;
}

int zt_bind(zt_func_t func, int repeat, int en)
{
    if(g.num_tasks < ZT_MAX_TASKS) {
        g.tasks[g.num_tasks].func = func;
        g.tasks[g.num_tasks].repeat = repeat;
        g.tasks[g.num_tasks].timeout = 0;
        g.tasks[g.num_tasks].en = en;
        return g.num_tasks++;
    }
    else
        return -1;
}

使用方法:
定义两个任务函数:
void blink(void)
{
    GPIOA->ODR |= GPIO_PIN_1;
    _delay_us(10);
    GPIOA->ODR &= ~GPIO_PIN_1;
}

void hello(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

在进入主循环前:

   zt_bind(blink, 100, 1);      // 每100ms执行一次
   zt_bind(hello, 500, 1);     // 每500ms执行一次

最后在主循环里调用 zt_poll(), 在systick中断里调用zt_tick(), 就行了。

如果需要控制任务启动/停止, 需要用一个变量保存zt_bind的返回值,然后执行zt_start和zt_stop即可。

网友:
谢谢,感谢开源,学习了

网友:
有空研究一番,感谢分享,开源必顶。

网友:
非常小巧,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
非常好,感谢开源,有空自己写一遍学习

网友A:
提2个意见:
1. z_bind和z_start好象重复了,好象前者已经暗含后者的功能了,
2. 看注释 z_bind可以决定功能函数执行几次,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en--,这个自减减动作呢。。。当减到0就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2个意见:
1. z_bind和z_start好象重复了,好象前者已经暗含后者的功能了,
2. 看注释 z_bind可以决定功 ...

不是, en就是当布尔量用的,我不想让它依赖stdbool之类c99的库。
zt_bind时如果en参数为0,就是不让它立刻开始自动执行,而是需要时才用zt_start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en就是当布尔量用的,我不想让它依赖stdbool之类c99的库。
zt_bind时如果en参数为0,就是不让它立 ...

那你这个就是永久启动的,并没有执行多少次的功能,是吧。。en也只是个使能,并不是number

网友B:
假如任务超级费时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就是永久启动的,并没有执行多少次的功能,是吧。。en也只是个使能,并不是number

对,没有设计按次数执行。需要的话加一个也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任务超级费时的,怎么办?

交给用户自己考虑吧, hehe

网友:
代码这么简短,学习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开源,支持开源精神!
两点建议:
1、timeout 的callback支持参数会更灵活;
2、bind接口,可增加是否初始化timeout变量,满足不需要一启动就马上timeout的情景;

网友:
对单个任务的执行时间有限制吗?超过一个时间片会打断吗

网友:
子任务是轮询,不会打断,单个长时间任务最好通过状态机进行任务分割

网友:
简单程序的用状态机机制就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轮询任务函数,坛子里其他调度器

网友:
不错,有点像“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

网友:
加回调,可以在中断中运行

网友:
短小精悍

网友:
好精简啊!

网友:
短小精悍,收藏研究下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还是有一堆人没玩过 OS 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2个意见:
1. z_bind和z_start好象重复了,好象前者已经暗含后者的功能了,
2. 看注释 z_bind可以决定功 ...

z_bind没有运行次数的限定,repeat作为时间在用。只能手动修改en进行开启或者停止。

好像前面有说了,回调加入参数就更好了。其实与其说是时间调度,还不如说是软件定时器。

网友C:
謝謝分享,有機會使用一下,但目前用的編譯器都不支持函數指針,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有機會使用一下,但目前用的編譯器都不支持函數指針,咋整? ...

不是吧, 什么编译器? 符合ansi标准的c编译器就应该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什么编译器? 符合ansi标准的c编译器就应该支持啊

HOLTEK的編譯器不支持函數指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LTEK的編譯器不支持函數指針

标准库的qsort都用不了啊……

网友:
不错, 还蛮简单实用

网友:
STOP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清一下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任务超级费时的,怎么办?

估计只能用抢占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任务超级费时的,怎么办?

任务超过时间的话问题不大,就是其他任务的执行的时间点会延后一点而已,但是如果有些任务的执行频率十分高的话,会出现部分轮空的情况。

网友:
程序还没有来的及看, 先研究了一下你的头像

网友(2021-01-07):
这软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BUG,如果,1ms定时,连续运行超过50天,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
修改一下,用到我工程上了
/*--------------------------------------------------------------------------*/
//
//
//
/*--------------------------------------------------------------------------*/
void sm_poll_loop(void)
{
        for(g.run_id = 0; g.run_id < g.num_tasks; g.run_id++){
                if(g.tick >= g.tasks[g.run_id].timeout) {
                        g.tasks[g.run_id].timeout = g.tick+ g.tasks[g.run_id].repeat;
                        if(g.tasks[g.run_id].en){
                                g.tasks[g.run_id].func();
                        }
                }
        }

        if(g.tick&0x80000000){
                int i;
                for(i = 0; i < g.num_tasks; i++){
                        if(g.tasks.timeout >= g.tick){
                                g.tasks.timeout = g.tasks.repeat - (g.tasks.timeout - g.tick);
                        }else{
                                g.tasks.timeout = g.tasks.repeat;
                        }
                }
                g.tick = 0;
        }
}

/*--------------------------------------------------------------------------*/
//只能任务内运行,
//函数运行完后挂起设置时间后再次唤醒
//
//
/*--------------------------------------------------------------------------*/
void sm_suspend_me(unsigned long time)
{
                g.tasks[g.run_id].timeout = g.tick+ time;
}

网友:
开源代码,支持分享

网友D:
哪里进行了任务切换的现场保存和恢复操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进行了任务切换的现场保存和恢复操作 ?

不是操作系统, 不需要这些
调度器而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操作系统, 不需要这些
调度器而已啊...

如果没有现场保护和恢复,就连"调度"都算不上吧
只能说是软件定时器

网友E(2021-02-27):
建议加入带执行次数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加入带执行次数的api

zt_bind的返回值是任务id, 可以把你需要计数执行的任务的id记录下来

任务函数里加个计数器, 计到次数了把自己stop了呗~

网友:
如果有一个极简单的无汇编代码的抢占式的就好了,就抢占功能

网友F:
1) tick 溢出的处理
2)某个任务长时间运行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tick 溢出的处理
2)某个任务长时间运行怎么办

tick溢出, 前面某个回复里似乎有人解决了
长时间运行这个得自己想办法避免, 这毕竟不是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