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谁知道新能源锂电B品电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9-11-28):
看淘宝咸鱼上PACK的模组都很便宜,说是全新的,可能都是B品电芯,懂行的说下,这些电芯PACK后对寿命影响大么,会不会起火。

网友A:
就是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化成结束。分容时,容量没有达到标准,极小部分是外观原因而降级的产品,总之是都有点缺陷的。铁锂B级我敢用,三元锂就算了,太活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化成结束。分容时,容量没有达到标准,极小部分是外观原因而降级的产品,总之是都有 ...

会不会里面内部缺陷,比如进灰尘,有毛刺,这种几率大么,这种搞不好要着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化成结束。分容时,容量没有达到标准,极小部分是外观原因而降级的产品,总之是都有 ...

学到了,B级的 18650这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B级的 18650这些呢?

分级是和质量有关,和封装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里面内部缺陷,比如进灰尘,有毛刺,这种几率大么,这种搞不好要着火的 ...

B级品主要是在容量和寿命方面有问题,质量并没有多少严重缺陷。A品在库存半年以上没有使用时,再次分容时容量不足后,也会降为B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级品主要是在容量和寿命方面有问题,质量并没有多少严重缺陷。A品在库存半年以上没有使用时,再次分容时 ...

谢谢大师,那铁锂就放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