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降温时算法应该咋搞?

楼主(2019-11-29):
正常升温,稳定 没有问题,
但是
比如我现在稳定在400度,现在用户重新设定到300度,这时候慢慢积分会变少,一会会变成负值,造成实际温度在300度以下时还没有升温
后来我策略改了下,积分不允许负值,但是温度还是会掉到300度以下,因为温度滞后严重,系统检测到300度以后开始升温,因为滞后原因 ,温度掉到270度左右才开始回升,
有什么策略在温度掉到320度左右时就开始升温,到300度刚好稳住?
这个20度这个范围不是死的,因为不同的温度点滞后性也不一样,

求指点,

楼主:
说明:我的系统只有主动升温,降温是靠被动散热的,所以很慢

网友A:
D该起作用,误差大于多少不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该起作用,误差大于多少不计分

因为设定温度比实际温度低,我算法里已经取消负值了,

网友B:
我看到其他一些仪表会有一个稳定输出值
就是设定300度,到300度的时候回有一个固定值加在里面
所以你在没有跌倒300度的时候,它都是有输出的
但是这个值要多大,就看楼主你自己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其他一些仪表会有一个稳定输出值
就是设定300度,到300度的时候回有一个固定值加在里面
所以你在没有 ...

是的,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没找到一个公式,因为不同的温度,跌落时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
加大比例系数,应该可以使降温的速度变慢。(检测温度降低,比例项会变大,使温度升高,从而限制温度变化速度)
积分值为负还是有必要的,不然温度超出设置值且保持不变时输出怎么降低呢?
输出控制量才不应为负值。

网友C:
PID公式大概是做不到了,要自己按实际经验写进去才好

网友:
加大比例作用,减小积分作用。

网友D:
试一下,抗积分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公式大概是做不到了,要自己按实际经验写进去才好

我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用户设置不同的温度掉的速度也不一样,不好办,成熟的温控仪感觉 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抗积分饱和

有的,我现在积分不能超过总输出量,一旦超过,则直接等于最大值,

主要是降温时,积分已经=0(没有负积分),这时候由于原设定温度在500,新温度在400度,当接近400时,P是不起作用的,积分清0,D有一点点输出,根据不能保持住温度,温度会由于惯性,下降世事难料370左右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