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4*1.5金属按键品牌

楼主(2019-11-29):
RT,求推荐4*4*1.5金属按键品牌,搜欧姆龙没找到,难道是我没有仔细?
求推荐国际品牌,只有一个要求:贵的。

网友A:
alps有7毛钱一个的

网友:
这要求有点任性哦

网友:
这样的客户好啊,利润至少1000%以上

网友B:
又一个被小元件质量折腾的筋疲力尽的主

网友C:
这个我遥控器上有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被小元件质量折腾的筋疲力尽的主

还在设计阶段,但不想以后被折腾,而且我们产品整个用料都还不错,不想到时候出问题,毕竟机械按键是比较容易出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ps有7毛钱一个的

alps是日本的品牌吧? 更倾向于欧美的,因为公司是外资的,原先这个产品在德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遥控器上有量大

遥控器用独立按键成本会偏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设计阶段,但不想以后被折腾,而且我们产品整个用料都还不错,不想到时候出问题,毕竟机械按键是比较 ...

找防水的/寿命长的。 最省事。  一定要防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防水的/寿命长的。 最省事。  一定要防水

有没有6*6*7按键是防水的?请推荐一下,最近被按键氧化生锈的情况搞得很烦

网友:
按键确实质量差距很大,用了一批料,发现有不良,还没怎么使用,装上PCB就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6*6*7按键是防水的?请推荐一下,最近被按键氧化生锈的情况搞得很烦 ...

有6*6防水的, 只拿过样, 没大批量用过,不敢推荐给你用.  网上到处可以找到,可以拆一个来看防水结构是否合理,再采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6*6*7按键是防水的?请推荐一下,最近被按键氧化生锈的情况搞得很烦 ...

欧姆龙B3W-1050,防水防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B3W-1050,防水防尘

谢谢,请问你有用于产品上吗,一两年后效果如何?有没有接触不良等情况发生?

网友:
这要求,牛了,有货的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请问你有用于产品上吗,一两年后效果如何?有没有接触不良等情况发生?  ...

这款6*6的临时给一栋老楼维修门铃时才用的,12*12的B3W-4055倒是有用,还不错。一开始用的是B3F系列,比较多用户厂房粉尘比较大,经常按键失灵,就换成了B3W系列,这种现象就少了。印象中我扔了几个B3W按键在水里泡了一两天,拿出来拆开里面没有水进去。B3W比B3F系列就是多了一层硅胶垫压在那里,行程变短手感差一点

网友:
欧姆龙12*12用过,防水效果不错,价格还可以

网友:
这个要求~霸气!

网友F:
欧姆龙B3W, 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B3W, mark一下

但是注意:小按键做防水后手感可能手感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注意:小按键做防水后手感可能手感比较差。

买来先试试

网友:
韩荣的试试

楼主:
最后使用了c&k的,TE的没有用,感觉TE的东西质量有时候也参差不齐。

网友:
美帝用泰科,日货用a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