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核心板一打静电就复位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29):
1采用如图所示的 linux核心板子  项目目前卡在这了。静电过不去  stm32那部分(其他板子)打静电没问题 。奈何这am335x核心板子  静电打usb上面 板子就重启   最奇怪的是 我把 usb的线全部割断 也就是无任何电器连接  打在usb 上面竟然也会重启
不打静电 可以稳定工作  。主频频率800m。大家有好的修改方法吗。目前程序已经确定了  主频肯定不能修改了。。 esd 什么的都加了试了都不行。。还有一个是 我在 核心板子的上空 竟然也会挂。。。有使用这个板子的人吗?论坛有这核心板子卖家的技术支持吗?某尔的核心板子  太不稳定了吧。。谢谢大家

网友A:
让某尔的技术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某尔的技术支持下。。。。

就给一个邮箱  每次我说了一大推 发个邮件过去  不催一下 看不到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给一个邮箱  每次我说了一大推 发个邮件过去  不催一下 看不到回复

那个,地板上的复位引脚割断看看,并且靠近核心板的复位引脚,加个104电容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板上的复位引脚割断看看,并且靠近核心板的复位引脚,加个104电容对地 ...

其实复位引脚都接到我的板子的  他板子自带了复位电路了

网友B:
是不是影响电源了  你这个底板 布线。 niub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影响电源了  你这个底板 布线。 niubility

底板确实补得有点任性

网友C:
如果我画这样的板子,都不好意思发上来,另外,楼主,神仙能知道你什么问题

网友D:
打在地上了,所以直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画这样的板子,都不好意思发上来,另外,楼主,神仙能知道你什么问题 ...

我也不是画板子的   板子确实画的不好。。。将就看   难不成是板子走线太丑了  罢了不成

楼主:
哈哈哈  大家都在说这个板子丑  哈哈哈哈。。。我承认这板子我布线的  也承认很丑! 还是自动布线 后自己稍微修改了下   除了usb   以太网   can  那个走线  注意了下  走的差分  其他都是怎么快怎么来 。我是搞软件的哈。。大家求放过!

楼主:
对了 还有大家  指点下 怎么样走线会比较美观!!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板子带屏吗,竟然用3352这么高级的片子,usb口接地了没?某尔应该不会这么差吧,我用了他家的i ...

带屏幕的  但是这个项目没用到的哈  usb  那个外壳安装孔 是没接地的  中间有一个电容  到地  实际测量  去掉加上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在地上了,所以直接挂了

没有接在一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接在一起的

USB口里面的4根线其实只要一打ESD都是互通的。所以电源是一定要加的。, 不加ESD器件很难虑掉。如果是裸机出货那核心板到底板的敏感信号最好都要加TVS。有外壳就要重新考虑了

网友F:
你的所有接口  好像都没有做保护  也没有看到放ESD管

网友G:
把金属挡板去掉打静电试试。

网友H:
把核心板取下单独运行,或者装到其他底板上试试会不会复位,
就知道是核芯板问题还是底板布线和电源问题!

还可以不跑你的程序,换个简单程序,试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I:
6U的板能布成这样。

接口的保护器件呢?电源部分实在看不懂。导轨的静电释放点呢?静电释放的元件呢?布线都画到导轨上了,难道这板几乎不插拔吗?
建议重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口里面的4根线其实只要一打ESD都是互通的。所以电源是一定要加的。, 不加ESD器件很难虑掉。如果是裸 ...

电源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所有接口  好像都没有做保护  也没有看到放ESD管

有的  信号线   0603的 esd  电源其实也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6U的板能布成这样。

接口的保护器件呢?电源部分实在看不懂。导轨的静电释放点呢?静电释放的元件呢?布线 ...

最右边那个就是 拔插的  整个系统 差不多 有8个这么大的板子   其他的是 stm32的板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右边那个就是 拔插的  整个系统 差不多 有8个这么大的板子   其他的是 stm32的板子 ...

我的意思是,你的线已经布到导轨的位置了,插拔几次,或振动时间长了,线就可能磨断了。

发两张最近做的板,刚做完盐雾拍的。
整套机器要做2KV浪涌,电源输入要做6KV冲击耐压测试。

电源板不接地,导轨位置空着。

导轨位置有ESD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意思是,你的线已经布到导轨的位置了,插拔几次,或振动时间长了,线就可能磨断了。

发两张最近做的 ...

你好!感谢你的关注。。其实我的板子基本上不用拔插哈 板子全部插在一个底板上面 和电脑主机一样那种 我给你看图片哈  。你方便给我看下你们那个 esd 怎么加的吗  加在哪些地方?  我的usb  以太网 信号线都加了  0603的esd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意思是,你的线已经布到导轨的位置了,插拔几次,或振动时间长了,线就可能磨断了。

发两张最近做的 ...

你的板子走线很漂亮  我看到高频蛇形走线了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核心板取下单独运行,或者装到其他底板上试试会不会复位,
就知道是核芯板问题还是底板布线和电源问题!

不是程序问题哈  不打静电稳定运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金属挡板去掉打静电试试。

金属板子去掉怎么打静电 我是打的接触静电 不是空气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关注。。其实我的板子基本上不用拔插哈 板子全部插在一个底板上面 和电脑主机一样那种 我 ...

我的板子比较特殊,所有板都是浮地,地和外壳不连,电源输入输出隔离>6KV。
工控机、交换机这类板,地通过10MΩ电阻和机箱导轨EMI弹片相连,比如我发的交换机那块板,导轨位置3段开窗,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释放静电。
静电测试主要靠面板通过机箱导出,几乎不会进入到电路板内,面板做的导电氧化处理。
多种方法保证通过这些测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加ESD元件就能搞定的。
具体看一下DIN41612相关的文档吧,有很多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程序问题哈  不打静电稳定运行哈

打静电干扰到IO口,程序读取非正常IO状态导致跑飞复位!

网友:
哎,都没有用的意见,我给整一个吧!
USB外壳接磁珠到地试试,信号线并ESD器件试试!
不用谢!

网友J:
楼主这核心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核心板多少钱?

同问。。。

网友K:
试下把接口的供电口割了,如果不死了那就是静电打到电源导致复位的

网友L:
能问一下,你这底板跟板子之间的连接器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板子比较特殊,所有板都是浮地,地和外壳不连,电源输入输出隔离>6KV。
工控机、交换机这类板,地通 ...

DIN41612相关的文档能发几个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核心板多少钱?

320多元 看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问一下,你这底板跟板子之间的连接器型号吗?

你搜索欧式插座9001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下把接口的供电口割了,如果不死了那就是静电打到电源导致复位的

我完全割掉了  还是打在usb还是会复位   线完全割掉了 而且间距也蛮大的   难道是主频太高的原因导致电磁干扰?但是要接触到usb才会复位 其他金属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完全割掉了  还是打在usb还是会复位   线完全割掉了 而且间距也蛮大的   难道是主频太高的原因导致电磁 ...

把USB口外壳接面板,U口外壳和电路板地隔离,保证面板和静电枪接地良好,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USB口外壳接面板,U口外壳和电路板地隔离,保证面板和静电枪接地良好,再试试。 ...

谢谢 现在只能各种试。现在改主频也不合适(程序都弄完了)。板子上面插的其他板子每个板子是 stm32的芯片 有一个也跑了系统 跑的rtt  打静电不会死机或者复位比较稳定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AM335X,自己做的核心板,你的板子输入部分设计有些问题,你改进一下

网友M:
而且你的板子上下两边要留PE出来,不然你做EMC的时候,让干扰往哪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而且你的板子上下两边要留PE出来,不然你做EMC的时候,让干扰往哪泄。

有的 c43 你看下 那个电容用来泄放。。esd也有 在你右边那个黄色圈  一排黑色 0603的那个 就是esd。   有一个问题是  假如我打在面板 而usb金属口等 都不与金属面板接触这样 静电还能进入板子吗  还需要来泄放静电吗?
金属面板接大地  这样静电不应该流向大地了吗?

网友M:
你整块板都没得PE,你泄放到GND的吗?人体能直接接触到的金属,都要做接触放电,USB端口肯定要打,问题是你USB金属壳接PE了吗?不能靠金属壳碰到钣金来连接,要可靠接PE。
还有个问题,ESD器件要紧靠干扰源输入的位置,按你的板子来看,ESD应该在BOTTOM才对。

网友:
真是白瞎了TI 335x核心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只能各种试。现在改主频也不合适(程序都弄完了)。板子上面插的其他板子每个板 ...

不是各种试,解决静电基本就2个思路,要么加强绝缘,让静电进不去,要么加强导电,让静电进入电路之前就放掉。
这块板加强绝缘难度高,只能先加强导电,也就是把面板和面板各接口的金属壳的接地弄好,路径尽量短,在各接口的引线上加静电释放器件。
把USB金属壳和电路地分开,就是加强绝缘方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各种试,解决静电基本就2个思路,要么加强绝缘,让静电进不去,要么加强导电,让静电进入电路之前就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N:
加强绝缘这个就不用做了,楼主位描述了空气放电都会直接挂掉。金属壳的接地以及主板的地处理好,可以用粗导线把主板的地与金属壳以及接口的地连在一起。另外,你的复位部分也要重点看一下,比如复位走线过孔数量啊等,复位挂掉了可能性也极大。再说一下,这么大个板,器件内移,外圈以及整个板多敷一些地线不行啊。静电泄放路径非常的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强绝缘这个就不用做了,楼主位描述了空气放电都会直接挂掉。金属壳的接地以及主板的地处理好,可以用粗导 ...

你确定吗?直接把把板子地 和大地连在一块。。。。。。。。那不就相当于 静电直接打在上面了   和前面有些人回复的不一样  就是  1板子地和大地 尽量隔的远 2板子的静电也有泄放出去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整块板都没得PE,你泄放到GND的吗?人体能直接接触到的金属,都要做接触放电,USB端口肯定要打,问题是你 ...

你好  泄放的话 我是这样做的  就是 金属面包大地 通过一个电容  连在到板子gnd    也就是  通过电容泄放到 大地 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你说的pe有什么具体的吗??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整块板都没得PE,你泄放到GND的吗?人体能直接接触到的金属,都要做接触放电,USB端口肯定要打,问题是你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3424-1-1.html?_dsign=83771962    我的做法类似这个 楼主  PCB会GND通过一个电阻在并一个电容然后通过PCB的定位孔的固定螺丝接到机壳去       只是我是通过那个usb卡在面板上面

网友:
复位电路尽量靠近核心板,加磁珠和esd器件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直接把把板子地 和大地连在一块。。。。。。。。那不就相当于 静电直接打在上面了   和前面有 ...

接触做几K的?空气做几K的?这么大个板,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器件内移,走线内移,尽量敷地,接触做8K以内,那都是小菜,这都是事后诸葛,不说了。单就现在已经成型的这个板,可以按照我说的测试一下。别人有别人的方法,他们主要做的是浮点的方式。而我做的是整机接地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觉得我是在瞎分析,不用理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触做几K的?空气做几K的?这么大个板,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器件内移,走线内移,尽量敷地,接触做8K以内, ...

没有  哈  只是 我不是很懂  看到不同的见解  所以好奇问问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刚刚看了很多资料。。。谢谢。你说的是大地直接和pcb板子的gnd直连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触做几K的?空气做几K的?这么大个板,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器件内移,走线内移,尽量敷地,接触做8K以内, ...

只做接触 4kv哈   目前一打 就复位

网友M: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3424-1-1.html?_dsign=83771962    我的做法类似这个 楼主  PCB会GND ...

他做的没错,你的板子有问题,首先你的板子是插入金属机箱的,而你板子四周没有PE,你是将一个点的GND连到金属壳上的,整板并没有PE,看你敷的铜就知道。
再次,你的布线导致静电容易进入板内部,如Doding所说,要么加强绝缘,要么让静电进入电路之前就放掉。
USB金属壳是一定要打静电的,绝缘不可能从这里做。你的几个对外金属接口均没接PE,更不用说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他做的没错,你的板子有问题,首先你的板子是插入金属机箱的,而你板子四周没有PE,你是将一个点的GND连 ...

pe到底是啥 能详细说下吗??接大地安装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e到底是啥 能详细说下吗??接大地安装孔吗?

大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