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热风焊盘螺丝孔为什么jlc做出来给上面盖绿油了?

楼主(2019-11-29):
如题,而且好像不是每次都盖绿油,  也有少数情况是正常露锡的。

原设计使用焊盘和过孔拼接出来的螺丝孔,按理来说不会在这个上面盖油的啊

实际做出来    各不相同,毫无规律啊 - -!

网友A:
看你Top Solder层 有没有放,放了以后才能露出来PCB板,放了一层的话 如上图,3D显示会露出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Top Solder层 有没有放,放了以后才能露出来PCB板,放了一层的话 如上图,3D显示会露出铜皮 ...

老司机了,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  我主贴已经说了是用pad和via组合出来的,  pad上怎么会有solder ?

网友B:
理论上是与2楼朋友帮说到的情况有关,而且这个阻窗开窗区域实心块,不要勾选KEEPOUT(使在外),以免转不出,做不出露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与2楼朋友帮说到的情况有关,而且这个阻窗开窗区域实心块,不要勾选KEEPOUT(使在外),以免转不出 ...

这是个                       焊盘    ,焊盘是什么意思应该都懂吧 = =

过孔和焊盘的属性都设置成  露铜了。最迷的是同样的设计投的板子,每次做回来还都不一样。这就尴尬了

网友C:
我终于体会到JLC的痛苦,如果让坛友去体验几天资料工程师的工作,估计会疯掉:什么乱七八糟设计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终于体会到JLC的痛苦,如果让坛友去体验几天资料工程师的工作,估计会疯掉:什么乱七八糟设计都有 ...

我也体会到了客户的痛苦了 - -!

同样的gerber每次做出来结果不一样,如何解释呢

楼主:
我可以预测到嘉立创资料工程师的思路   :这个板子上这么多的过孔,绝大多数设计都是盖油,嗯?这里有三个没盖油?一定是客户设计没留意,那我就好心的也给他盖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                       焊盘    ,焊盘是什么意思应该都懂吧 = =

过孔和焊盘的属性都设置成  露 ...

请帮在售后系统选择具体订单提交一下,售后人员具体帮查核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焊盘做成这样不应该啊

网友:
提供的是 gerber ,却没有按照 gerber 文件来加工的话,那就是 JLC 这边的事情。
我都是提供 gerber 的,自己搞错了自己认,并不想 JLC 来作改动。

网友:
大家在猜,不如提交一个投诉单,让售后查一下,看如何答复,什么事肯定是有原因

网友D:
不要焊盘加过孔,都用焊盘开窗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感觉应该是因为不同的人处理,理解不一样,对这类该怎么处理估计没给工程师定规则。
举个例子,直接下单PCB文件,文件里过孔盖油,选项也选的盖油,有时候全盖了,有时候有些孔就变开窗了,PCB文件是一样的,不过过孔盖不盖油不影响使用,就不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焊盘加过孔,都用焊盘开窗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感觉应该是因为不同的人处理,理解不一样,对这类该怎么 ...

過孔開窗也有可能測試針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過孔開窗也有可能測試針用的.

我的意思是:JLC上传的是PCB文件,文件里过孔是否开窗忽略,以下单页面选择为准,至少下单页说明是这样说的。
实际遇到过选了盖油,PCB文件里也盖油了,实际做出来有的盖了,有的没盖,同一块板,上次没盖的孔,修改一点别的,再下单就盖了。不是没盖住发黄,而是开窗了。

网友F:
不理解LZ为什么要过孔焊盘混在一起着用,大焊盘摆一圈小焊盘不也能达到目的?毕竟有过孔盖油的规则存在容易让人不知道如何处理
相同文件做出的板子不一致倒是遇见过,无环焊盘(无法加环,但焊盘两侧周围都有不规则形状铺铜),一次达到目的,另一次没有孔金属化,不知所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理解LZ为什么要过孔焊盘混在一起着用,大焊盘摆一圈小焊盘不也能达到目的?毕竟有过孔盖油的规则存在容易 ...

因为这些孔逻辑上就是via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理解LZ为什么要过孔焊盘混在一起着用,大焊盘摆一圈小焊盘不也能达到目的?毕竟有过孔盖油的规则存在容易 ...

可以提高结构强度的。

网友:
改成大焊盘+小焊盘组合,一定不会出错

网友:
过孔,跟焊盘意义不一样的。(via   pad ) 如果是焊盘属性肯定不会错了。从来没有翻过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提高结构强度的。

我知道可以提高结构强度

我说的意思是,做相同的事情,过孔和焊盘都能实现

一个大pad的孔环上摆一圈小via或小pad,本质上没区别,但摆pad不会造成歧义,因为没有阻焊盖pad这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可以提高结构强度

我说的意思是,做相同的事情,过孔和焊盘都能实现

确实是这样的,然鹅多个pad的话对应的原理图库也会有多个pin脚。没错的,我画板子基本上都要原理图库和pcb对应,包括安装孔 甚至防静电标都要做成库 避免其他更麻烦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JLC上传的是PCB文件,文件里过孔是否开窗忽略,以下单页面选择为准,至少下单页说明是这样说 ...

還是出菲林檔吧, 省得出錯.我都是要求出菲林方檔的. cam360 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是出菲林檔吧, 省得出錯.我都是要求出菲林方檔的. cam360 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省心. ...

没事,直接PCB省事,过孔盖没盖油,也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楼主:
经过和jlc的售后专员电话沟通,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回复比较满意。
jlc对于出现这种问题也是给出了解释,还算比较合理。
首先,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投板的时候采用发pcb文件的方式,pcb文件内的过孔有的盖油有的不盖油,jlc认为投板如果用pcb文件的话,在投板的页面要勾选是否盖油,忽略掉板子内的具体设置。
这样我也能理解,毕竟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工程人员的成本。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设计同样的板子,作出两种结果,  原因是工程人员经验不同,老工程可以人为判断觉得我这个应该不上绿油(实际是不符合嘉立创规定的),反而作出了达到设计者意图的结果。
经验少的工程完全按照规则来做,一股脑全部盖油。 所以出现两种结果。

解决办法也做了深度交流,有两种办法
1,板子内不要出现过孔有的需要盖油有的又不需要盖的这种设计。
2,如非要出现这种设计(也难免,有时候专门不盖油用来测试或者散热等等要求),那就出gerber。jlc会完全按照gerber文件内的属性来盖油,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综合以上,我觉得以后还是走gerber把。
其实我投板大多数都是gerber,只是最近为了smt 直接发pcb省了出坐标文件和bom的工序,没想到多了这个烦恼。 以后还是都自己搞的好。

事情已经得到满意的回复,我也深刻的了解了jlc这块工艺的操作流程,后面应该合作会更顺畅。也感谢jlc的电话回复专员,解释的比较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和jlc的售后专员电话沟通,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回复比较满意。
jlc对于出现这种问题也是给出了解释, ...

你在 7 樓說了你發的是 gerber ...

网友:
我都是自己出gerber和坐标文件,不能偷懒,gerber才是唯一

网友:
一排过孔间距小于半径一个挨着一个,本意是开一条金属化的窄槽。实际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丢失了很多个过孔,窄槽不联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有人
楼主,螺丝孔,国外很多大板,工控板,都是这样设计处理的,知道为什么不?
底层(插件焊接的一 ...

支持一下,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有人
楼主,螺丝孔,国外很多大板,工控板,都是这样设计处理的,知道为什么不?
底层(插件焊接的一 ...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哈哈,这个有没有具体标准?按焊盘处理应该开窗,按过孔处理应该盖油。哈哈,干脆随机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终于体会到JLC的痛苦,如果让坛友去体验几天资料工程师的工作,估计会疯掉:什么乱七八糟设计都有 ...

原本是一个深度服务的行业,非要整成速食,那痛苦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