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一个STM32 CUBEMX 生成代码的 BUG

楼主(2019-11-29):
最新的 CubeMX , 最新的库 STM32Cube_FW_F1_V1.8.0。
使用串口DMA,main.c 生成的代码是: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DMA_Init();

结果不对,调了两天,最后发现要这样: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回头看了之前的工程,生成的代码是后面这种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最新版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5.2.0 + FW1.6/1.7测试正常~

网友:
一直使用多串口DMA生成,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我半个月前用 STM32CubeMX 时也遇到了,看来当时应该发个帖子
不过感觉 STM32 HAL 库本身问题就不少

网友:
这是当时的修改,我用的是 STM32Cube_FW_F0_V1.11.0 库

楼主:
ST飘了,用户麻烦了

网友:
CubeMX V5.4.0
F1 V1.8.0
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两天也在用,5.4版本,没发现DMA有什么问题

网友:
LS 测试正常的试 DMA 能否正常工作了吗?

我这测试要么把 MX_DMA_Init() 的调用放到 MX_SPI1_Init() 等用到 DMA 的外设初始化前,
要么在那些外设的 MSP 初始化函数调用 HAL_DMA_Init() 前先调用一下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使能 DMA 的时钟

楼主:
我重新试了一遍,结果依然是错的,难道不同的机器生成的代码不同?
所用版本:STM32CubeMX 5.4.0.    STM32Cube FW_F1 V1.8.0
win10 LTSC

将CUBEMX文件也上传上来,大家试试

网友A:
只保留ioc文件,其他都删除完再生成一下看看。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Tum6hn9vCc8kx_V0Kh9whw

网友B:
是有bug的,有次使用了timer4,结果define TIMX的地方直接是空的,换成别的timer就都正常。

网友:
上个月第一次玩CUBEMX   ,程序下载可以,不能调试。 找了一周无果,后来请高手一步步查,原来引脚的swd没定义,代码里直接屏蔽swd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保留ioc文件,其他都删除完再生成一下看看。

试过了,依然如此

网友:
按楼主的版本测试了一下,结果与楼主相同。

网友C:
我的电脑上确认是STM32CubeMx5.4的问题,改为5.3版,FW还是1.8.0,代码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上确认是STM32CubeMx5.4的问题,改为5.3版,FW还是1.8.0,代码就对了。

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既然 STM32CubeMx 和现在的库老出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用回3.5的库?

网友:
目前来看,这个问题(版本迭代引入问题的隐患)会长期存在。
让Cube修改工程代码是不太稳妥的,如果是已发布的程序,生成出Bug很隐蔽就坑了。

楼主:
谁有旧版本的CUBEMX 能发我一份吗?

楼主:
不用了,ST官网有历史版本。

网友:
找到个链接,10 月份就有人用 CubeMX 5.4 版本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 ... when-generate-codes

ST Employee 给了这么一个解决办法,可以在 Project Manager - Advanced Settings 中调整函数调用顺序:
Hello,
The initialization order can be changed directly within STM32CubeMX, just go in the "Project Settings" tab, "Advanced Setting: section.
In the table "Generated Function Calls", you can select each line and thanks to two buttons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dow, you can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rank of each function call.

同时还有另一位 ST Employee 承认了这是个问题,会在下一版本中修正,只是这个下一版本出得也太慢了。
Hello @User15718249183912214912 (Community Member) ,
Thanks for your feedback, this issue has already reported and it will be fixed in a next release.
Best Regards,
Khouloud

网友(2019-12-30):
同事配置407ADC遇到了相同问题。我配置的407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的cube版本是一样的。5.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bug的,有次使用了timer4,结果define TIMX的地方直接是空的,换成别的timer就都正常。 ...

修正一下,我这个可能不是bug,貌似是因为有功能没配置完就点了生成代码造成。

网友:
官方社区有这个问题的讨论,论坛有人给出过链接。是5.4.0的bug,有的出问题,有时不出问题。官方回复这个问题要下个版本修复。

网友:
这个bug与driver的添加顺序有关.

网友(2020-02-24):
用这个软件确实方便,不过对芯片不熟悉的人同样不知道从何下手。简单的弄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