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分辨率与控制器不匹配的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11-30):
如,控制器的最大分辨率 是 1024*768,但是我想要操作的液晶的分辨率是 1280*480。
没有复杂的平移之类的操作,显示静态画面,有些按钮反显之类的操作。是否可以?
不懂,请前辈指教。

网友:
什么液晶屏还是什么控制器?靠猜吗?

网友:
这个不稳定的,批量还是要能对上。

网友:
你这个 控制器1024<液晶1280,即使改了控制器参数能用,用起来也有点别扭

网友:
有的屏可以显示起来;有的屏直接是乱的,或者不显示。这样使用风险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