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订单BOM与坐标文件 填写模版

楼主(2019-11-30):
BOM与坐标的模版格式

  对于匹配结果  ,左边为客户的,右边的嘉立创贴的。 一定要左右两边比对检查。

模版只做参考,请不要用在模版下面直接编辑。

网友:
现在还接不接小批量?

网友:
小批量取消了75和100,别的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暂不接75与100的,最多50连片。

网友A:
这个用在哪里呢?

网友B:
75,100的单估计少。利润还低,所以人家不想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100的单估计少。利润还低,所以人家不想玩。

嘉立创在经营这个项目,从目前来说没有考虑利润二字,如果要考虑这个项目从目前来说可以砍掉100次!
不接75片及100片是因为前段时间爆单,导致所有的客户体验严重下降,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如果一个样板都要贴个几天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只能砍掉数量多的!
嘉立创现在以订40台雅马哈贴片机,明年3月份在新厂房左右能投产,产能可能是现在的2-3倍 (机器扩了一倍,现在的新机速度是原来的一倍)会重新开放100片!

网友:
2020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40台只最第一步,其中有8台是第五期的测试机,如果第五期测试顺利,嘉立创的SMT将于倍数级增长,明年最少达到百台以上的规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在经营这个项目,从目前来说没有考虑利润二字,如果要考虑这个项目从目前来说可以砍掉100次!
不接 ...

历害!!!
JLC做事让我见识到中国制造的魄力。
当然除了袁总的能力之外,还有中国不计其数的客户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在哪里呢?

在嘉立创下PCB,选需要贴片。下贴的时候,需要准备BOM与坐标 两份文件 上传到系统。

楼主:
模版有做更改。  此模版请做参考,请不要在此模版内直接新增与修改。

网友:
附件不能下载

楼主:
可以了,刚把有歧义的备注删除了

网友D:
一直在用系统生成的文件来选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系统生成的文件来选器件。

系统是以PCB里面的器件属性导出来的。得确保器件属性没有设置错。

网友:
直接整一个小软件,让客户匹配完成了再上传不省事,定死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