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蠕动泵的坛友么?咨询个关于流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9-11-30):
蠕动泵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电机转速来控制流速,以某宝上某型号的蠕动泵为例,转速范围1-400rpm对应流速5-245ml/min。

但手里有个项目要求流速最低能达到约0.2ml/min,我能否通过进一步降低步进电机转速来达到我需要的流速?
如果能的话,为什么某宝上使用步进电机的蠕动泵都标明了最低转速?理论上控制步进电机达到一个较慢的转速是很容易实现的啊

网友A:
不容易  会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  会不连续

明白了,还是尽量选参数上就支持低转速的是吧

我查了一下这种泵一般内部滚轮比较多,应该更有利于低流速,当然价格也要贵一些

网友B:
蠕动泵本来就不连续,间歇工作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蠕动泵本来就不连续,间歇工作也可以的。

类似于通过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启动-停止这种方式?
停止时间长点流速就慢

网友:
可以通过更换换管子的大小控制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通过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启动-停止这种方式?
停止时间长点流速就慢 ...

0.2ml/min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不可以用小电机加减速机吗?

网友:
不匀速可以,12ml/h,不算小,有0.01ml/h速度,

网友:
感觉有点像揉面的感觉,不是匀速的。

网友:
之前接触过蠕动泵,类似三个滚轮挤着管子出液体,之前试过10mL/min,没试过你这么小的,但是估计管子变细就有机会了吧

网友:
可以的,管直径尽量细一些,转速太低主要是流速不均匀不线性,蠕动泵有脉动

网友:
流速是一冲一冲的,流速太低脉动相对越明显,越不线性。如果仅仅是控制体积而非流速,多慢都无所谓。

网友:
管子,和步进电机的速度

网友:
私信我,专业研究蠕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