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的工艺是提升了吗?4mil都能做了?

楼主(2019-11-30):
4mil线经的板上线圈,方形和圆形几十圈。以前客服都电话过来说不能做的,这次居然没打电话过来,板子做出来了而且效果不错。

网友:
LZ上个皂片看看

网友:
似乎难度不同,加工的工厂也不同。

网友:
我的线最细也有10mil,过孔20/40。看来可以变小些。

网友:
请问楼主做的是双面板?

网友:
是不是在同一网络,所以没检测出来

网友:
线宽、线间距都要考虑,线宽4mil、间距4mil就比较难做了吧

网友:
不要问能不能做,试着下一单不就知道了嘛,反正又不贵。

网友:
太接近极限,量产要累死维修那帮人

网友A:
这算啥,我0.01mm宽的线都给做出来了,虽然不知道做出来实际是多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我0.01mm宽的线都给做出来了,虽然不知道做出来实际是多宽

目测是帮你补偿到0.1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