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个升压IC的型号,表面丝印M833,有图

楼主(2019-11-30):
如图表面丝印M833,谢谢。

网友A:
这个一定要一模一样?太多可以共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一模一样?太多可以共用的了

也不一定要用这个,就是拆了其他两个公司的样品,发现都是用这个IC,有点好奇,想了解一下

网友:
XC9111F331MR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所以现在产品怕被抄袭的话,连二极管,三极管都要打磨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