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小厨宝推荐一下

楼主(2019-11-30):
卫生间想装个小厨宝,但柜体高度只有40厘米,柜下面的空间高度是35厘米。几个常见的品牌如美的万家乐都要35厘米以上加上水管转弯肯定装不下。某宝小尺寸的挺多都是什么好太太,芝加史密斯之类的。想必有淘友会比较了解麻烦推荐一下,哪个品牌会靠谱一点。

网友:
装个即热式的吧,洗手还是够用的,也节能。

网友A:
即热式小心烧线,我见过几起烧2.5mm线的

网友:
Chigo/志高 厨宝小厨宝家用厨房电热水器即热式速热小型储水式,很小巧,用了两年了,还不错;储热式还是安全

网友:
前后买过4个急热式水龙头了(我和父母家),一个把手断了,一个加热棒坏了,一个控制开关有问题(触点烧熔)。
急热式最大的问题是触点直接控制220V,会导致有时水流过小时,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烧熔。
目前我用的还是急热式,但是在外部加了水流开关去控制40A的固态继电器。自带的触点不用了。

楼主:
储水式的可以用很多年,即热式的最多两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热式小心烧线,我见过几起烧2.5mm线的

即热的功率都大,用2.5平方的线烧线是必然的,不烧才是偶然,想想空调才多大功率,都上4平方的线。

网友:
某宝的好太太10L,几分钟就热,关机24小时,水还温暖。调到45度,厨房够用

网友:
买的二手房,前房东在卫生间装了一个AO史密斯的小厨宝,京东现在价格828,结果发现里边全是果冻状,絮状的水垢沉淀,倒都很难倒出来,都堵塞住了,瞬间决定放弃清理,也放弃了继续换新小厨宝的打算,准备买个直接可以装龙头上的即热式龙头,配个漏保的插头。

网友:
这边水垢重,这玩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