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的地居然和机箱,地线接在一起的!

楼主(2019-11-30):
今天量了一下,主板的芯片的GND管脚居然和机箱直接短接了,
然后断电,发现居然也和插座的地线也接一起的了!
是这样的吗,感觉好像不是合理!
按经验,不是接个大阻值电阻和电容?

网友:
还没有发现不是这样的

网友:
你会惊奇的发现,电饭锅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兄弟,你机箱的大壳子是个屏蔽层呐。

网友:
你看看开关电源,地线直接接外壳,地线接外壳就是防止触电的

网友:
都是这样的吧,还有示波器

网友: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又会说摸了机箱有电麻麻了

网友:
你对接地的概念还是有误解

网友:
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A:
我同楼主的观点,认为电路板的GND与直接机箱相连 并不合适,经过阻容耦合到大地才是合理。
目前我知道的 就是电脑是大地与GND直接相连的。开关电源大地与GND 是经过阻容耦合的。
楼上有说外壳接大地的,这个没问题啊 ,楼主的意思是电路板的GND与大地相连,不是说壳子与大地相连

网友:
请教下有对这个接地很懂的大神吗,可否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电子产品到底如何接地,有什么讲究,有做什么作用;

网友:
IEC 60950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标准里就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B:
这是安全法规的要求
金属外壳在法规上都要求接地, 保证发生漏电问题时, 非安全电流能通过外壳泄漏都地
如果主板电源的GND不与外壳, 地线相连, 万一放生漏电问题, USB线的GND, 音频视频线的GND, 都是导致用户触电的危险源
另外金属机箱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过大电流小阻抗有屏蔽作用的地, 主板通过螺柱简单就实现了多点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同楼主的观点,认为电路板的GND与直接机箱相连 并不合适,经过阻容耦合到大地才是合理。
目前我知道的  ...

外壳上有不少东西是需要接电路地的,比如usb的外壳,以及音频接口的外壳。如果它们不接电路地就会被静电轻易的打死。但它又已经接了外壳。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把外壳也接到电路地。

网友:
12V 3.3V 的GND 都是外壳啊 大哥哥

网友D:
那电脑供电就不用隔离了?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
都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壳上有不少东西是需要接电路地的,比如usb的外壳,以及音频接口的外壳。如果它们不接电路地就会被静电 ...

USB的外壳反而是不接地的, 通过了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的外壳反而是不接地的, 通过了阻容

电路上过不过阻容都没用,在机械结构上它跟机箱外壳就是通的,你不想接也已经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的外壳反而是不接地的, 通过了阻容

除非是你自己做个小单片机的usb主机,那么你或许可以选择usb外壳的接地方法。外壳接不接信号地都不违反usb标准。
但标准的电脑机箱没得选,只能是简单的直连。因为机箱上有一大堆带金属外壳的接口,除非所有的接口外壳都不直连而是过RC,那么你过RC连才有意义。不然任何一个接口直连了都等于直连,你的rc就没意义了。而且你还损害了那个直连的接口,因为你外壳上有静电都会从那个直连的接口到地,会搞死那个接口。不如所有接口都直连,大家分摊静电反而没事。
这是个囚徒困境。做过金属机箱的人都懂。为了任何一个没办法浮地的接口外壳,你只能选择把所有接口全部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脑供电就不用隔离了?

当然要隔离啊,隔离是隔220V和你的内部地。
内部地等于机箱外壳,也等于220的保护地。但它跟220输入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安全法规的要求
金属外壳在法规上都要求接地, 保证发生漏电问题时, 非安全电流能通过外壳泄漏都地
如果 ...

那么电路中的那些继电器,电机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不是最终都接一起了?

网友F:
这个确实很深奥。   也就是电脑+5v和12V地和插板PE地接一起?  太疯狂了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电路中的那些继电器,电机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不是最终都接一起了?

继电器的线线圈,电机的外壳会和单片机连接在一起,能避免一些干扰信号

网友:
示波器也是哦

网友:
嗨,那么请问开关电源地线跟输出-可以接一起吗?

网友:
哈哈,所以很多资深的电源工程师都预备有一个折弯了地线或者拔了地线的特殊的电源转接头,以便在用示波器测不共地的电路的时候使用(有风险,谨慎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很深奥。   也就是电脑+5v和12V地和插板PE地接一起?  太疯狂了把

没办法啊,如果叫你设计这个机箱,你也只能选择这么做。
不然就或者过不了EMC,或者过不了安规,或者你就把一大堆接口全都隔离了也行
选择前两者那就是违法,不用卖了,选择第三种就严重增加成本。
还是简单的把外壳接到内部地最省事,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啊,如果叫你设计这个机箱,你也只能选择这么做。
不然就或者过不了EMC,或者过不了安规,或者你就 ...

最后都接到PE,那怎么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都接到PE,那怎么隔离?

什么隔离?
隔离只要求在输入的220和外壳之间。
至于外壳和内部电路隔不隔离随便你,没有要求。

网友G:
我做设备的时候,线路板的地和外壳(金属外壳)通过铜螺柱都是连在一起的,220V的PE也是连在金属外壳上的。并没有用1M电阻和1000p电容连在线路板的地和外壳地之间。 USB的外壳,网口的外壳这些,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做设备的时候,线路板的地和外壳(金属外壳)通过铜螺柱都是连在一起的,220V的PE也是连在金属外壳上的。 ...

这就是最简单并且可行的方法了。其他的更复杂的方法都是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适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最简单并且可行的方法了。其他的更复杂的方法都是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适用的。 ...

金属外壳就这么干,塑料外壳就浮空

网友F:
到底主要是抗干扰还是是安规?   工控设备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底主要是抗干扰还是是安规?   工控设备好像不是这样的

这两者都是强制国标,必须满足。为了同时满足这两者,直接接地是最简单的方法。
工控设备如果是金属外壳的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到底主要是抗干扰还是是安规?   工控设备好像不是这样的

在安规上接触漏电流, 如果可触及的零部件没接入到保护地的, 漏电流要小于零点几毫安, 而接到保护地的上限可以到3.5mA
你是愿意花成本去隔离加强绝缘, 还是简单直接0成本去接保护地?
emc也一样, 你选择花成本去加强, 还是选择接屏蔽金属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安规上接触漏电流, 如果可触及的零部件没接入到保护地的, 漏电流要小于零点几毫安, 而接到保护地的上限 ...

金属壳的就强制要接保护地吧。我不知道金属机箱不接地的到底该怎么做绝缘才能满足安规。。。

网友:
继保行业,金属机壳,但所有接口都是隔离的,只是这个成本………………

网友:
要不然你准备接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设备的时候,线路板的地和外壳(金属外壳)通过铜螺柱都是连在一起的,220V的PE也是连在金属外壳上的。 ...

颠覆的我的电子世界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颠覆的我的电子世界观

我的三观也颠覆了

网友:
手机,示波器,工业设备,通信设备一般都这样。安全,大大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属壳的就强制要接保护地吧。我不知道金属机箱不接地的到底该怎么做绝缘才能满足安规。。。 ...

我说的是端口的金属部分不接保护地, 与金属外壳隔离, 那样不管过安规还是抗干扰都要花很多成本
而且还要考虑与本地端口相连的设备如果GND与PE相连时的压差, 电流问题

网友:
如果接的线是绝对的大地,也就说地线是0电势的。这样的话是最好的结果 。
关键是有时候情况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用的三孔插排 那个地线孔就是浮空的 啥也没接。或者那个本来接大地的3品插头的PIN 被干掉了。
以前遇到的蛮多的,现在 遇到了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规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端口的金属部分不接保护地, 与金属外壳隔离, 那样不管过安规还是抗干扰都要花很多成本
而且还要 ...

哈哈,让端口的金属外壳与金属机箱隔离,完全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看上面的回复,很多电工连保护地和电路板上的GND都分不清。

网友H:
示波器就是这样的, 上次还搞跳闸了

网友:
看到接地的问题就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话静电检测怎么过啊,打静电不就达到线路板的弱电地上了?

就是让静电打在(弱电地+保护地)上,这样最容易过。
如果保护地不是弱电地,反而要留一大堆安全间距啊什么的,做很多额外处理才能过。
保护地就是弱电地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就是这样的, 上次还搞跳闸了

所以你应该预备一个不接地的电源转换头给示波器用,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应该预备一个不接地的电源转换头给示波器用,哈哈~

最后还是选择了隔离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就是让静电打在(弱电地+保护地)上,这样最容易过。
如果保护地不是弱电地,反而要留一大堆安全间距啊什 ...

这样静电是过了,安规怎么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样静电是过了,安规怎么过?

那你说电脑机箱的安规怎么过

安规只规定了220输入和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耐压,并没有管你的内部地和外壳是连还是不连。
内部地对安规来说只是个普通的内部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后还是选择了隔离电源

用隔离电源是正路。
拆掉示波器的接地是临时应急处理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电脑机箱的安规怎么过 ?

安规只规定了220输入和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耐压,并没有管你的 ...

我猜电脑机箱,只需要拿到电源的安规。而电源的安规是单独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脑供电就不用隔离了?

这个冷地和热地的区别,热地是会导致220v触电的,你说要不要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金属外壳就这么干,塑料外壳就浮空

这个就是iec安规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话静电检测怎么过啊,打静电不就达到线路板的弱电地上了?

等电位是个好东西,法拉第笼为什么高压电进不去就是等电位,建筑电气为何有等电位端子,浴室卫生间为何要重做等电位连接,飞机汽车为何要和机壳搭铁

所有这一切,都是等电位在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猜电脑机箱,只需要拿到电源的安规。而电源的安规是单独过的。

做品牌机的都是大厂,不敢乱来的。包括低档服务器也跟台式机完全一样的结构。你卖的是整机,就得整机拿去测安规。电脑机箱这种做法完全可以正常过安规啊,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颠覆的我的电子世界观

???   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啊,有什么不好的吗? 有时候为了屏蔽电机等干扰,还专门用个铁棒插到2米地下。

网友:
楼主是哪年穿越过来的?台式机已经上市好几十年了
动脑子从安全、屏蔽方面想想也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啊

按照那种自己根本说不出个一二三的所谓“经验”才是最不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的外壳反而是不接地的, 通过了阻容

你观察一下主板后面板是怎么个结构
不用很仔细,就离10cm瞅一眼就能看见

网友:
楼主要不加个隔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