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诡异的Pmos背对背防倒灌电路

楼主(2019-11-30):
截取的电路是在一个电池供电的设备电路,BAT_V_EN引脚接单片机,用于控制电池BAT到ZVS_POWER之间的通断。DTC143Z是数字三极管,内部有对地电阻。
现在的现象是:当设备关机时,单片机断电。这时电池BAT仍有漏电,诡异的是,串入电流表,又测不到电流。目前定位到电流是从这个通路上溜走的。
各位帮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应该如何优化?
多谢!

网友:
测测Vgs电压,不行先把10k电阻去掉

网友A:
遇到过这种情况,量到的是虚电,MOS管的漏电流,电流是nA级的或更小,试一下BAT对地加个大电阻应该就量不到这个虚电压了。

网友B:
R11应该接两个MOS管中间

网友:
我覺得你兩個 MOS 畫反了,一般是兩個 source 接一起吧。

网友:
方向反了,电阻接中间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楼主的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应该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楼主的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应该是这样子的。

多谢!我按你这个图试一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种情况,量到的是虚电,MOS管的漏电流,电流是nA级的或更小,试一下BAT对地加个大电阻应该就量不到 ...

何为“量到的是虚电压”?是什么器件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量到的是虚电压”?是什么器件量?

MOS本身的漏电流,关断时内部漏极和源极之间是两个PN结,类似于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C:
产品中遇到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同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中遇到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同6楼。

你原来也遇到类似问题?大概有多少漏电流?我这边有点设备有,有点没有,还测不到。只是看着电池电量减少

网友D:
我们为降低静态电流,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为降低静态电流,是这样用的。

很有价值的参考例子。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加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价值的参考例子。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加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二极管是导通电流通路,三极管是关断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1应该接两个MOS管中间

你说得比较对。我也感觉那R11要放在2个MOS中间才行

网友:
按照楼主位置的原理图应该是能工作的。可能会有uA级的电流漏掉。 你说的“串入电流表” 是串在哪里?  Q2之前,还是Q6之后? 电流表是啥层次的?

网友E:
“这时电池BAT仍有漏电” 是咋知道的? 放一段儿时间电池电量降低了还是其他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时电池BAT仍有漏电” 是咋知道的? 放一段儿时间电池电量降低了还是其他手段? ...

对的,放了一段时间,电池电量减少。说明漏电挺严重的!

网友F:
学习了。

这个电路我们也有用。

双向隔离

网友E:
用微安表串在Q2 之前,不可能看不到静态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微安表串在Q2 之前,不可能看不到静态电流吧?

这个电流是有,但是极小。不至于让一个2000mAh的电池两星期放空

网友G:
论坛里不是有nA表众筹吗,楼主可以借来试用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不是有nA表众筹吗,楼主可以借来试用一下

想让这么大的电池两星期放完电,毫安表就行了。
估计得一两个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让这么大的电池两星期放完电,毫安表就行了。
估计得一两个毫安了。

关键是串进去的时候没有电流,而且不是必发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串进去的时候没有电流,而且不是必发现象。

可以搞个台式万用表。接电脑,长期监测电流。没准儿有惊喜哦。
同一块板子也不是每次都能复现?

网友(2020-01-03):
把R11放到2个MOS中间试试,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0-06-14):
后面有结果吗?都不见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楼主的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应该是这样子的。

请教下两个MOS管先后顺序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2-04-15):
我有个防反灌电路这么用的
大家伙看看有哪些隐患
欢迎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请问下楼主实际用的电路是和14楼的电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