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电池虚标,只好自己组装,买保护板遇到问题?保护电压范围?

楼主(2019-11-30):
这是某宝卖疯的保护板,100A肯定是虚标,用不到那么大无所谓。。
重点是保护电压写的3.75-2.00,但是看别的卖的很多都是3.65-2.35

1、请问电压多少是合理的?磷酸铁锂 额定3.2V的4串联,如果有买过的推荐更好了
2、请问充放的GND 是分口好还是同口好?

修改:看到页有很多卖的是3.75保护的,不知道这个是为了挖掘电池潜能?

网友:
是的,3.75v可以让最后5%左右的电量也放出来,但是即使3.65v也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严重损坏。。一般建议按额定3.60v去充,这样浮充对电池影响也很小。

网友:
传个沃特玛的规格书,供参考:

楼主:
看到了,3.65.看来买保护板得看看电压,实在不行就不充满拔掉

网友A:
铁锂的电压到了3.45就直接彪上去了,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的电压到了3.45就直接彪上去了,不用担心

嗯嗯,看了评论说这个板子没有平衡功能,其中一个飙到3.7就不充了,其他还由的是3.4,所以我决定用航模用的B6平衡充充点,这个保护板防止过放就行了

网友B:
1. 问题不大,前段和后段的曲线都很抖,实际上就是3.65v和2.00v判停也差不了多少的
2. 你如果大电流使用肯定用分口板了,同口板充放电mos串联的,相同散热条件下会比分口板多几倍的mos数量,
而且一般充电电流比较小一两个mos就够了。小电流的话同口板使用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问题不大,前段和后段的曲线都很抖,实际上就是3.65v和2.00v判停也差不了多少的
2. 你如果大电流使用肯 ...

专业人士,顺便多问一下,

那些卖的板子自称平衡的,是不是一般是乱标的?看到有人说单节3.7就保护了但是其他的3.4也不会冲了。
我准备用航模的充电器单独充电,买板还是买你说的分口板,就不用它充电了不平衡充电很容易费电池。

补充修正:B6不能充铁锂电池,看来只能用别人的板子咯,配专用的14.6V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顺便多问一下,

那些卖的板子自称平衡的,是不是一般是乱标的?看到有人说单节3.7就保护了但 ...

业余玩家,略懂罢了,
均衡实际上得看你电池好不好,电池好的话一致性比较高,电池用久了也不怎么需要均衡的,没均衡问题也不大。有些电池本身体质不好,
自放电大过段时间就各节点池实际容量不一样了,由于都是串联的,就成木桶效应整组电池容量只以最低的那一串电池为准了,
这才需要均衡。不过保护板均衡电流一般都比较小的,一般也就几十到100ma左右吧,如果电池实在太差靠保护板也是无法均衡的,
保护板均衡也就只适用那些稍微有一点不一致的电池组。均衡原理实际就是把先充满的电池给放点电,然后再整组一起充电,不停重复罢了。
你如果直接用平衡充的话那最好了,相当于单串独立充电,电池组也不会因为不均衡导致整体容量下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玩家,略懂罢了,
均衡实际上得看你电池好不好,电池好的话一致性比较高,电池用久了也不 ...

很详细的回答,懂得了很多哈哈,感谢!
刚才我看了充电器,把li系列的标准调不同就显示不同的电池了,只不过那个B6充电器把3.3v作为了life,锂铁的典型电压。。。应该没问题,自己组装电池,还是把每个地方的线引出来,一个是方便平衡充,还一个测量每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C:
我有两节14500铁锂,偶尔一次使用锂离子充电器充了,啥事没有,后来一直这么充,目前安全。

网友:
用过这个,还行

网友D:
上面这个保护板测过,充电到3.4以上,压差大的话开始自动均衡,单个电压超3.61v保护停充。还用过其它两款,充到4.2v才保护的也有,充电不均衡的也有

网友E:
有精力就自己搞吧,bq40z50 或者bq4050 我上个项目刚用过,挺不错的。

网友:
过放电压尽量不要过低,跟电芯的过放电压对应。。再选一下保护板

网友F:
我想知道虚标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虚标到什么程度

有一家自称20AH括号注明8000AmH, ,20AH是给不懂的认看的,8000amh是给懂的认看的,不懂的认不会知道20AH=20000amh

楼主:
你这个板子看了下,为什么分口同口是同一个板子 ,只是接的地方不一样就不一样,

楼主:
还是决定用这个白色板子的了,随便电流写的小写,但是芯片看得见,就是散热不带贴片。。看楼主位的图片,铁板散热是好,但是里面用的什么料根本不知道,而且看其他型号好像IC都不带,评论区竟然有人说不均衡,3.7和3.4,而且没有均衡灯。。。还是买这种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精力就自己搞吧,bq40z50 或者bq4050 我上个项目刚用过,挺不错的。

没必要了没时间,20几块钱就可以用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这个保护板测过,充电到3.4以上,压差大的话开始自动均衡,单个电压超3.61v保护停充。还用过其它两款, ...

还是决定用这个白色板子的了,随便电流写的小写,但是芯片看得见,就是散热不带贴片。。看楼主位的图片,铁板散热是好,但是里面用的什么料根本不知道,而且看其他型号好像IC都不带,评论区竟然有人说不均衡,3.7和3.4,而且没有均衡灯。。。还是买这种够用就行了。

网友G:
楼主图这个板我好像用了一个,100a实际可以达到,但必须加强散热,里面估计用的旧电脑主板拆的mos管,内阻不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这个板我好像用了一个,100a实际可以达到,但必须加强散热,里面估计用的旧电脑主板拆的mos管,内阻 ...

不敢用这个,没看到他有均衡管理的芯片,虽然我主要是用低电流,无所谓了,买了一个白色的那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节14500铁锂,偶尔一次使用锂离子充电器充了,啥事没有,后来一直这么充,目前安全。 ...

真牛逼,这是电工干的事情么? 要么是你的充电器能自动识别,要么是你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牛逼,这是电工干的事情么? 要么是你的充电器能自动识别,要么是你命大。 ...

这就是磷酸铁锂的优点.

网友:
膜拜上述大神的讨论。

围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