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产品上使用TypeC接口,是否需要注意授权方面问题?

楼主(2019-11-30):
如题,打算把TypeC接口用在自己产品上,头一次,不知道是否牵扯到相关标准的授权问题,请有过类似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据说 USB都是免费的吧  不太清楚

网友A:
不打那个USB的标志不用花钱,这就是个接口而已 如果打了那个标志要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那个USB的标志不用花钱,这就是个接口而已 如果打了那个标志要授权。。。 ...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B:
正式产品中,PID/VID也要申请的

网友:
不打logo就不侵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式产品中,PID/VID也要申请的

估计,LZ只是供电而已,如果做USB设备,应该知道PID,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式产品中,PID/VID也要申请的

usb转串口哪种芯片自己带有就不管了嘛?

网友:
Usb是非强制认证,不打usb的logo,随便玩,当然了pidvid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