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单片机模拟android耳机线控

楼主(2019-11-30):
想用单片机控制耳机线控按键(音量+ -),根据android官方的电路要求, 耳机接口(L R  Mic G)
在Mic和G之间,通过按键接入不同电阻值的电阻,在Mic上根据分压来识别的,电路如下(电路引用地址):

问题①:能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路中的按键都用继电器代替,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常见的继电器都比较大,用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有没有能代替继电器的原件
           (网上搜到有干簧管继电器,有没有其他的,越小越好)?

问题②: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比如可以控制电阻阻值,或直接使用单片机模拟口给Mic口输入分压值

-------------------------------------
另外,之前我做过两个舵机控制电容笔点击手机屏幕玩弹钢琴游戏,最近网上看到有卖模拟点屏器,对点屏器原理不太清楚。
想问除了使用机械方式外,有没有什么电路,比如连接一个导体,导体一直放在屏幕上,电路控制导体实现电容屏点击

网友A:
感觉直接单片机IO开漏输出挂电阻就可以,
不然就模拟开关或mcp41xx一类数字电位器

安卓模拟点击自然首选ADB了

网友B:
该电路测试可用,PB3 PB4即为模拟按键的IO口,在高阻和接地间切换即可。接地时间不能太短,否则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直接单片机IO开漏输出挂电阻就可以,
不然就模拟开关或mcp41xx一类数字电位器

楼下的电路就是用IO开漏

adb考虑过,好像得基于linux,希望能小一点。还没想好用树莓派zero,还是一些openwrt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测试可用,PB3 PB4即为模拟按键的IO口,在高阻和接地间切换即可。接地时间不能太短,否则无法识别 ...

我这两天有空按这个电路试下。

另外,参考楼主位的链接(3.5mm耳机:配件指南https://source.android.google.cn/devices/accessories/headset/plug-headset-spec),电路中如果不接麦克风,要考虑麦克风的直流电阻,电阻的阻值可能要重新计算

网友C:
连接导体不动坐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的电路就是用IO开漏

adb考虑过,好像得基于linux,希望能小一点。还没想好用树莓派zero,还是一些op ...

ADB不需要Linux,支持USB HOST就可以。
如果要快速测试的话,买Arduino Mega ADK或者是支持OTG的Cortex系列Arduino都可以。直接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导体不动坐标吗

先考虑不动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