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t420完全开不了机了,求指点。

楼主(2019-11-30):
如题,我的Thinkpad t420完全开不了机了。接上电源,摁开机键的时候,正面上有个电池样子的指示灯会闪三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只插电池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请坛里高手判断一下是不是主板坏了,谢谢。
注:前段时间浇过水,不过拆了主板,吹风机吹干后又能开机,已经正常用过个把月了。这次是突然开不了机了。
编辑原因:加图片

网友A:
肯定有元件腐蚀掉了,用放大镜慢慢找

用电源单独供19V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和开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或者说bias的电池没电会不会影响开机?因为之前进水的时候吹主板,我担心吹太久把那个电池吹坏了。

网友B:
可能是适配器接头坏了或者线断了。上万用表看看。我的x230就是这样。

网友B:
或者借别人的适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适配器接头坏了或者线断了。上万用表看看。我的x230就是这样。

我电池单独供电,完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借别人的适配器试试

设配器接另外的一个电脑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池单独供电,完全没反应。

电池耗光了可能。我那个是适配器坏了,有一天再也开不了机,拆了个精光,才发现适配器没送电。如果你的适配器插在别的机器上,看看是不是在用电池。也可能是主板电源接口坏了,测测看

楼主:
也可能怀疑键盘有问题,好像就是上次想换大内存,拆了键盘看内存卡槽,之后才发生的开不了机。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绕过键盘,进行开机?
验证看看是不是键盘搞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元件腐蚀掉了,用放大镜慢慢找

用电源单独供19V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和开机电流是多少 ...

二楼正解,看待机电流跟开机电流

网友:
一个有月前进水,99.99%是这原因了,主板电源线路应该烧坏了。

网友:
主板挂掉的可能性很大。 我的就是这样,但在保修期内直接换主板。

楼主:
唉买个主板来试试,淘宝160元,比键盘还便宜哈,跟商家问了如果不能修复,退货承担30元损失。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楼主试试将电池拆下来,用电源接电脑,接着一个小时左右,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