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IPTV机顶盒,自己淘宝买对应省份,应该也能用吧,

楼主(2019-12-01):
广东电信的iptv机顶盒,大亚DS4904,里面有iptv账号密码的,接普通网口用,不需要接光猫iptv口的。
用了6年昨天坏掉了,板上有串口信息输出,板子在反复重启,但是uboot那一步都没运行到。估计掉固件或者nand flash出问题了。

问了电信,要200多。太贵,想淘宝买个也是广东电信的盒子,回来自己设置下,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A:
这个电信应该可以免费提供更换的吧?不给换去工信部网站投诉一下试试,我家的一开始不好用,投诉了给我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信应该可以免费提供更换的吧?不给换去工信部网站投诉一下试试,我家的一开始不好用,投诉了给我换了 ...

不是以前那么大方了,现在光猫机顶盒都要钱了。
淘宝100块都能买到的,被电信收那么贵,不合适

网友B:
不能直接换....  盒子没有局端注册记录.. 登陆不上的

网友:
不能用,一般还会绑定mac地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换....  盒子没有局端注册记录.. 登陆不上的

帝都歌华的电视盒子是插卡的,没卡可以看几个免费台。

网友:
16年换了一个,打电话给电信说忘记账号密码,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账号密码输入就搞定了。这个支持原版的IPTV另外破解的功能都有各大视频平台的APP,目前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一个vlan号 通过系统下发到iptv盒里

楼主:
刚才电信小伙子上门来,问了他我们普通用户打电信客服热线是不能解绑的,如果我网上买一个,他也能上门帮忙解绑设置。
他手上的中兴支持4K的机顶盒要199(网上100多点),我有原先机顶盒遥控器能兼容,不要他的遥控器就169。
169比100多几十块钱,立刻换好能用,也无所谓了,给我妈看电视专用的,不然网上买还得等几天,老人家又不像年轻人玩手机,没电视看挺无聊的。

网友C:
这东西还要自己买?坏了总该给修的吧,如果这都不能满足,那赶紧销户重办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还要自己买?坏了总该给修的吧,如果这都不能满足,那赶紧销户重办就是 ...

以前的确坏了直接免费换的,但现在几年什么都得给钱了,包括光猫也是。现在所以修就是大概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就卖新的,不可能真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确坏了直接免费换的,但现在几年什么都得给钱了,包括光猫也是。现在所以修就是大概看看能不能用, ...

老用户不如狗是吧,销号重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确坏了直接免费换的,但现在几年什么都得给钱了,包括光猫也是。现在所以修就是大概看看能不能用, ...

不对啊,机顶盒所有权是电信的,退网要还回去,坏了不也应该是他们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啊,机顶盒所有权是电信的,退网要还回去,坏了不也应该是他们换么? ...

今天坏的那个还留我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坏的那个还留我家里

电信太黑了坏了算用户的。

网友:
kodi了解下,直接下载安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