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100MHZ存储速度的FIFO

楼主(2019-12-01):
如题,最好能有半满标志,类似于IDT7204这种的,不知道诸位有何高见?

网友A:
7204容量很小的,xilinx FPGA内部的bram够的,大容量用FPGA加外部ddr

网友:
用FPGA合适,价格不高,顺便把逻辑都做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04容量很小的,xilinx FPGA内部的bram够的,大容量用FPGA加外部ddr

是的,又想容量大,又想速度快,只能fpga。其实用ddr做fifo也有一些问题,容量是大了,几百mb都可以,但是延时也同样大了。sram延时通常不超过50ns(双握手),用ddr基本得100ns起步。

网友:
用CPLD加SDRAM也行

网友C:
请教一下,一般的FPGA,不外扩SRAM或DDR,做FIFO能做多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一般的FPGA,不外扩SRAM或DDR,做FIFO能做多大的存储空间

不说价格就是在耍无赖。25元有安路内置sdr/ddr的片子,纯sram好像有50kbyte以上,内置ddr好像是8mbyte,xilinx是64kbyt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说价格就是在耍无赖。25元有安路内置sdr/ddr的片子,纯sram好像有50kbyte以上,内置ddr好像是8mbyte,x ...

Altera的FPGA芯片 EP4CE6E22C8N
参数简介:
LAB/CLB 数:392
逻辑元件/单元数:6272
总 RAM 位数:276480
I/O 数:91
电压 - 电源:1.15 V ~ 1.25 V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工作温度:0°C ~ 85°C(TJ)
封装/外壳:144-LQFP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144-EQFP(20x20)
以上的RAM位数就是可以做FIFO的空间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又想容量大,又想速度快,只能fpga。其实用ddr做fifo也有一些问题,容量是大了,几百mb都可以,但 ...

fifo是顺序地址读写,刚好适应ddr的bank访问机制,速度不会慢,由于它是没法连续写读,要FPGA里再加个小fifo来缓冲连续性与阵发性访问的矛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ltera的FPGA芯片 EP4CE6E22C8N
参数简介:
LAB/CLB 数:392

最便宜的带引脚xc6slx9,记忆中好像有32个1k9位bram,可以做32k字节fifo

楼主:
楼上诸位,我也清楚这种情况最适合搞个Fpga,但是我不会用啊,这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fo是顺序地址读写,刚好适应ddr的bank访问机制,速度不会慢,由于它是没法连续写读,要FPGA里再加个小f ...

延时,大兄弟。至少要100ns数据才能有响应。带宽我没否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ltera的FPGA芯片 EP4CE6E22C8N
参数简介:
LAB/CLB 数:392

altera的不建议,相同价格的SRAM太少了,而且开发工具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不建议,相同价格的SRAM太少了,而且开发工具不专业。

谢谢,FPGA完全是外行。偶尔用CPLD做些简单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带引脚xc6slx9,记忆中好像有32个1k9位bram,可以做32k字节fifo

谢谢!!!
好久以前用过957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延时,大兄弟。至少要100ns数据才能有响应。带宽我没否认。

不理解你说的延时对你有何不利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大兄弟。至少要100ns数据才能有响应。带宽我没否认。

反正fifo原本就只能顺序访问,你在fpga里做个小的sram构成的fifo来缓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大兄弟。至少要100ns数据才能有响应。带宽我没否认。

想想spi接口flash,内部的读速度多慢,对外还不是一样可以表现为超过100兆的读速度。只要在内部用高速ram缓存一点数据就行,至少缓存两页就够。在第一页被外面读走后,开始读第二页,然后硬件就自动去填充第一页。第二页读空之前填满第一页就不会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延时对你有何不利影响

100兆的速度,也就是如果内部有数据,那么就得10纳秒提供岀一个数据。数据装在ddr里面的读速度远远不够。比如在一个page的开头,得发行地址列地址再等待几个时钟才能见到第一下数据。虽然以后可以每个时钟提供一个数据。
解决方法就是自己在fpga里缓存

网友:
宽度换速度,带宽就上去了

网友:
这个还是 FPGA 是较好的选择,在其开发环境中,应有范例或一些免费的 IP 可以供直接使用。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虽然还是决定不使用FPGA
去仔细看了手册,IDT7204的最高存储速度为12ns,也就是83M左右,如果100M的话虽然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估计问题不大,才超了不到20%,先拿这个顶着用吧
关于它的容量太小这个问题,决定使用二级缓存,也就是所谓的乒乓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不建议,相同价格的SRAM太少了,而且开发工具不专业。

专业的开发工具....同等量的工程Altera编译时间只要5分钟,xilinx要一倍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的开发工具....同等量的工程Altera编译时间只要5分钟,xilinx要一倍以上了 ...

但是xilinx出来的是可靠的啊。工程上altera我反正是没见过多少。

网友:
AL422 3M-Bits FIFO Field Memory  缺点,Clk不能停。     哦,看了下,只有50M速度

网友:
AL440B   80M

楼主:
时钟不能停?也就是说我的数据一直在写入?

楼主:
80M这个参数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超频情况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