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视通用款、分销款、工程商款监控摄像头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9-12-01):
宇视通用款、分销款、工程商款监控摄像头除了渠道不同,还有哪些区别?比如说芯片、可靠性等。海康和大华也是这样分的吗?为何不能像国外厂商那样,把选型手册放在网站上,并将全部型号及相关选型信息标注清楚。

网友A:
工程上会用到的东西搞得清清楚楚怎么骗钱呢?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用海康威视。其他的不用,少点售后比啥都强。

网友B:
通用是普通的商业零售版本, 经销商款一般的市面上没有报价的,做一般的工程用的, 工程款是投标专用的,报价销售都要有具体的项目名称的,带有检测报告的~
海康也是这样分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是普通的商业零售版本, 经销商款一般的市面上没有报价的,做一般的工程用的, 工程款是投标专用的,报 ...

通用款、分销款、工程商款的型号貌似都不一样,参数相近的情况下,还有哪些不同?芯片和可靠性等有差别吗?
海康不同渠道的型号也不同吗?有哪些区别?

网友:
工程版本的一般你是拿不到价格的,价格保护的厉害, 型号不同的一般是经销商版本的,大的经销商可以指定型号的, 通用款的满大街都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会用到的东西搞得清清楚楚怎么骗钱呢?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用海康威视。其他的不用,少点售后比啥 ...

电子猫眼,有没有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