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插上网线之后网口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9-12-01):
        有一个产品用的是W5500+STM32F0,出货量在2K左右,最近有一个客户有20几台,整个批次都出现过以下问题:
        1、客户刚开始拿到货,20几台全部用笔记本电脑与设备直连,登录WEB,设置参数,就发现有2/3的设备网口灯不亮(WEB也无法登陆)。
        2、让客户不要直连,通过交换机之后再去登录WEB,这样做之后,依然有1/3的设备网口灯不亮。
        3、客户在反复重启,断电,插拔网线之后,所有设备都OK了,网口灯都正常,WEB也都能正常登录。
        4、之后客户把所有设备拿去现场安装,上电之后发现居然有5台的网口灯又不亮了(WEB当然也无法登陆)。

        以上情况,在2K出货的其他设备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仅仅出现在这个20几台的小批量上,且这个批次与其他的批次,除了元器件的购买日期不一样之外,供应商(PCB板与元器件的供应商皆为JLC)、代码程序、测试流程等全部一样。
        应该是可以排除PCB及元器件的批次及质量问题。

        W5500的电路部分与官方推荐的一致,网口用的HR911105A。

        求助万能的论坛,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晶振?复位?通常问题都是这俩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想过是VIA不通?

网友A:
笔记本设置强制10MBPS半双工连板子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换个不同品牌网卡的电脑试试,看看是不是挑网卡。之前用的路由器发现过挑网卡

网友:
会不会mac地址设置的问题?

网友:
改变下,晶振的电容值看看

网友:
换个交换机 路由器试试  集成的PHY芯片是一个简易的PHY ,很脆弱

网友:
楼主看一下晶振,另外可以把你自己的原理图发出来看看,很多客户都说自己按照有官方手册做的图,结果不一样。。。

网友:
哈,都是被晶振折腾过的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设置强制10MBPS半双工连板子看看是否有改善

这个方法试过了,确实有一些效果,就是原来有几台不亮的,这样设置之后就亮了,但是依然有一些是不亮。看来还是PHY和网卡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