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3文件无法播放,是加密了还是特殊编码?

楼主(2019-12-01):
有若干段MP3文件语音,蓝牙里面的提示音,客户指定。
发给我们的文件无法播放,
使用potplayer加足插件一样无法播放。
提示是加密的媒体文件,MP3还有加密的?
[AM_MEDIA_TYPE]
  majortype: MEDIATYPE_Stream {E436EB83-524F-11CE-9F53-0020AF0BA770}
  subtype: TIME_FORMAT_NON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formattype: TIME_FORMAT_NON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FixedSizeSamples: 1
  bTemporalCompression: 0
  lSampleSize: 1
  cbFormat: 0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损坏了,让客户重新发一次。

网友B:
是加密过,后半段key是0x05A61E93,按int逐个异或就能解开,
但文件前半部分不是这个key,或者文件没给全

解密后能看到LAME3.99.5字样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加密过,后半段key是0x05A61E93,按int异或就能解开

有具体点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损坏了,让客户重新发一次。

开头我也以为文件损坏,体积特小。
反复确认资料没错,是加密了的。
是蓝牙上面的提示音,加密可以保护自己独特的提示音。
咨询过假货宝上的录音服务,可以完整录一套,腔调没法做像。
现在尝试联系抖音上的主播,有主播百变声音,还没回复。

网友B:
按uint32_t逐个异或key,文件后半段是能解开的

要再提供几个文件样本和在flash中的偏移量,或许能完整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uint32_t逐个异或key,文件后半段是能解开的

要再提供几个文件样本和在flash中的偏移量,或许能完整解 ...

这里整个档。

网友:
有些加密了,有些却没有,这是闹哪样?

我查了 WinHex 对于 MP3 格式在流当中的定义,截图如下(正则表达式):

含义是开头7字节应该符合: 'I' 'D' '3' (0x02~0x04) 0x00 (0x00/0x80) 0x00
例如如下截图,是一个正确的歌曲 MP3 开头:

然后是压缩包里的文件,前两个加密了(如果是 XOR 加密的话,前半部分连密匙/或者叫序列都不同),第三个没有加密:

遇着这种事情,要求客户转成通用格式啊,给密文不给密匙,这不耍流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加密过,后半段key是0x05A61E93,按int逐个异或就能解开,
但文件前半部分不是这个key,或者文件没给全

LAME3.99.5 貌似是个 MP3 编码器的名称,不涉及加密编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ME3.99.5 貌似是个 MP3 编码器的名称,不涉及加密编码吧

是的,lame编码器会把包括版本字样和长串的0xAA/0x55作为帧的padding,静音处/文件尾出现频率很高,
以此可以做明文攻击,按块统计字节出现的频率上也会比较明显

目前看是前0x30字节可能是描述加密的头,
剩下每uint32_t异或一个key,每512字节换一次key,key算法倒是发现了一些规律

MP3的IDv3(v1)头不是必须的

网友:
既然是客户发过来的,不应该由客户处理吗?   给个加密的玩哪样啊

网友B:
解开了,算法不复杂,文件之间基础密钥也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开了,算法不复杂,文件之间基础密钥也通用

感谢感谢。
我不擅长加解密,已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