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二手示波器,看中建伍cs2100与菊水7101A,请问有谁了解...

楼主(2019-12-01):
如图, 有了解的吗?  请问哪个好一点?

网友A:
这个级别的就无所谓了,随便买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的就无所谓了,随便买都不好。

忘了说价格了,  建伍CS2100 ¥680;   菊水7101A ¥2100

网友A:
2100买这个是怀旧么?买个二手的数字示波器不香么? 国产的应该能买个参数不错的普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0买这个是怀旧么?买个二手的数字示波器不香么? 国产的应该能买个参数不错的普元了。 ...

还是买680的建伍算了, 穷人,买不起贵的

网友B:
买个二手普源,除非你只做纯模拟用,否则必须整一个数字示波器啊

网友C:
模拟示波器又大又重,万一坏了,就只能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二手普源,除非你只做纯模拟用,否则必须整一个数字示波器啊

打算以后再买数字的, 现在做电源,模拟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示波器又大又重,万一坏了,就只能扔掉了

说得有道理, 我再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专门看模拟信号,真的,买个数字的,舒坦很多。。。2K多,全新库存品吗?

网友:
别买辣鸡了,没有什么数字示波器替代不了的场合,现在二手数字的及其便宜,好像已经到三位数了,模拟的只有扔一条路。

网友:
如果做开发,建议买数字示波器,这种东西太老了,如果是怀旧,就买个成色好些的。我前些天收了一个几乎全新的模拟示波器,玩了一下,感觉也就只能收藏了,跟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实在没法比啦。各种限制太多了。

网友:
买HP 的546xx  系列,基本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
我觉得这类老旧模拟示波器只有用来学习内部电路的意义了
干活还得现在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D:
干嘛不买数字的呢?

网友E:
我家里还有个54622A,平时都在公司干活所以闲置,有兴趣得话考虑一下

网友F:
9012年了 还买模拟示波器?l咋想的  二手rigol 500也能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还有个54622A,平时都在公司干活所以闲置,有兴趣得话考虑一下

这个是2通道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听从各位建议:    打算买 TDS420A  (4通道)
有坛友空闲不用 的 TDS420A , 带价来

网友G:
菊水7101A 也是数字的,我的菊水模拟示波器在家里的柜子放了6年都没开过,别买了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菊水7101A 也是数字的,我的菊水模拟示波器在家里的柜子放了6年都没开过,别买了模拟的。 ...

买数字的, 比如 TDS420A,  还有其他型号,  4个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12年了 还买模拟示波器?l咋想的  二手rigol 500也能买到啊

谢谢回复!  重点是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不买数字的呢?

谢谢回复!  数字4通道,  带宽>= 60M, ¥800内有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