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这颗DCDC 输出的VOUT怎么计算的 TPS53219(已解决)

楼主(2019-12-01):
如题  第一次看到这么蒙圈的

网友A:
只是给列了个算 R1 值的式子,和一般的 Vout 反馈方式没什么不同啊,Vout 由 R1, R2 分压后等于 Vfb, 你把等式变换一下看 Vout 等于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给列了个算 R1 值的式子,和一般的 Vout 反馈方式没什么不同啊,Vout 由 R1, R2 分压后等于 Vfb, 你把 ...

可是上面的VFB 的公式好像不光跟R1 R2 有关 哦
而且  VFB 由R1  R2决定    R1又是由 VFB 算出来的  我有点算不过来了
以前别的芯片都是直接X0.6  或者0.8什么的 很好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上面的VFB 的公式好像不光跟R1 R2 有关 哦
而且  VFB 由R1  R2决定    R1又是由 VFB 算出来的  我有 ...

你上边贴的第一个图中的说明和公式得对照 Figure 18 看,而不是底下那张 Small Signal Model
看说明大致意思是 Figure 18 的电路会注入纹波到 Vfb 引脚,所以算 Vout 分压时用的 Vfb 得重新计算一下
具体的我也没用过这类 IC, 不太清楚

另外 TPS53219 已经是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状态了,你确认你用的不是 TPS53219A 吗?
TPS53219A 的 datasheet 内容丰富了不少
http://www.ti.com/product/TPS53219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上面的VFB 的公式好像不光跟R1 R2 有关 哦
而且  VFB 由R1  R2决定    R1又是由 VFB 算出来的  我有 ...

直接0.6好了,剩下那点就是个误差的事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上面的VFB 的公式好像不光跟R1 R2 有关 哦
而且  VFB 由R1  R2决定    R1又是由 VFB 算出来的  我有 ...

上面公式不是写了VFB跟R7/C1有关么? 哪里来的R1/R2决定?

网友C:
试试在TI的使用官方设计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公式不是写了VFB跟R7/C1有关么? 哪里来的R1/R2决定?

我找到了  官方的  评估板资料了 应该是安0.6计算没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TI的使用官方设计看看结果

官方评估板的参数好像是按照VFB 是0.6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贴的第一个图中的说明和公式得对照 Figure 18 看,而不是底下那张 Small Signal Model
看说明大致 ...

谢谢 应该是这样的 VFB 0.6后面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边贴的第一个图中的说明和公式得对照 Figure 18 看,而不是底下那张 Small Signal Model
看说明大致 ...

确实  TPS53219A 的资料详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