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目前的 这个 0.14版本里面的 exFAT 是否好用啊 ?

楼主(2019-12-02):
请问下,目前的 这个 0.14版本里面的 exFAT 是否好用啊 ?

我目前使用 的 fatfs 版本 0.12c
我目前使用 usb 读取u盘程序, u盘容量是 64g, u盘不支持 fat32 格式,只支持 exFAT, NTFC 格式, 格式化时选择了 exFAT, 但是 我开启了 fatfs 里面的 exFAT 宏定义, 在读写时程序貌似不识别 ??

之前使用的u盘是 32g 的,  u盘是 fat32 格式化的, 程序是可以支持读写的,

网友:
移植过,可以用的

网友A:
移植过可以用,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过可以用,暂时没发现问题

怎么我的就不行,刚刚测试了一下,文件系统挂载 成功

但是在读写时 返回 FR_DISK_ERR  ,有些搞不懂了,因为之前 使用是好好的,难道是我的硬件出了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就不行,刚刚测试了一下,文件系统挂载 成功

但是在读写时 返回 FR_DISK_ERR  ,有些搞不懂了, ...

我开始使用的是12版本后来移植了14版本 读写正常,不过有些函数还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使用的是12版本后来移植了14版本 读写正常,不过有些函数还没搞明白 ...

我的估计是我新移植了 usb 的底层驱动造成的,

我使用 以前的 usb 底层驱动库是可以的,使用最新的 usb 底层驱动库却不行, 在使用 usb 底层驱动库 3.2.2 版本时,使用 fatfs 0.12, 0.14 版本的都是可以的

目前使用的 usb 底层驱动库

/**
  ******************************************************************************
  * @file    usbh_core.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This file implements the functions for the core state machine process
  *          the enumeration and the control transfer proces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 SLA0044,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www.st.com/SLA0044
  *
  ******************************************************************************
  */

就是这个最新的 底层驱动库后, usb 貌似不识别,目前还在没有找到具体的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目前有那几个函数没有搞明白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估计是我新移植了 usb 的底层驱动造成的,

我使用 以前的 usb 底层驱动库是可以的,使用最新的 usb  ...

如果你怀疑是USB库的问题,可以试试看用这个简化版的STM32 USB库
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yUSB/tree/master/demo/host

我看作者在例程中移植了一个fatfs的demo,可以做打开和复制文件的基本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怀疑是USB库的问题,可以试试看用这个简化版的STM32 USB库
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yUSB/ ...

现在可以肯定是 库的问题,

我目前 如果使用 usb 驱动库 v3.2.2 + stm32h7 的hal 库, 是可以的,

hal 库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1.5.0

1. 如果使用 usb 的驱动库 v3.2.2  +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1.6.0 则不行, 此时如果 把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1.6.0 里面的 stm32h7xx_hal_hcd.c 这个文件 改用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1.5.0 里面的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2. 如果使用 usb 的驱动库 貌似不知道 库版本,但是这个库是支持 FreeRTOS V2 封装层的库 + __STM32H7xx_HAL_VERSION==1.6.0 (或者是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1.5.0 ) 则都不会成功, 感觉有些纳闷, ??

有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

楼主:
终于摆平了,他奶奶的
要想使用 h7  的 hal 库, 版本为 v1.6.0.0
usb 驱动库支持 FreeRTOS V2  封装层就需要
在 usbh_conf.c 里面增加以下2个函数即可
void HAL_HCD_PortEnabled_Callback(HCD_HandleTypeDef *hhcd)
{
  USBH_LL_PortEnabled(hhcd->pData);
}

void HAL_HCD_PortDisabled_Callback(HCD_HandleTypeDef *hhcd)
{
  USBH_LL_PortDisabled(hhcd->p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