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中间有个突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12-02):
请教,第一次见到封装的中间有个突起,跟阻焊层颜色还不一样,请教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
那是胶,粘器件用的,与焊接工艺相关

网友A:
红胶,粘住元件。
用于贴片件过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胶,粘住元件。
用于贴片件过波峰焊。

是我疏忽了,竟然没想到是点胶,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胶,粘住元件。
用于贴片件过波峰焊。

双面贴才需要的吧?

网友B:
双面贴片是否有一面要增加红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贴片是否有一面要增加红胶?

双面贴一般不用点红胶,如果贴片和插件一起且贴片元件 面也要过波峰焊的才点胶

网友:
一般都是单面贴料,免得麻烦,为了再过炉搞这搞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