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负载对策:,大家一起讨论下有没有过P5A实验不加TVS的方案

楼主(2019-12-02):
6KW以上的TVS个头太大,板子布不下,大家一起讨论下有没有过P5A实验不加TVS的方案

网友:
小个的多个串联,电压加起来就可以

网友A:
使用5KW的TVS串联电阻方案。

网友B:
要用6kw这么大?p5a峰值和宽度是多少?你要压到多少v?不是p5b要求更高吗?

网友C:
看你的负载情况,如果是小电流好办,大电流只有使用大功率的TVS,几个串联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6kw这么大?p5a峰值和宽度是多少?你要压到多少v?不是p5b要求更高吗?

24V系统 P5A是抑制之前的,最高要求202V,350ms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5KW的TVS串联电阻方案。

功率总线上的,没法串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负载情况,如果是小电流好办,大电流只有使用大功率的TVS,几个串联也行

考虑不用TVS硬抗, 在电源线上加个MOS 过电压后马上切断MOS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不用TVS硬抗, 在电源线上加个MOS 过电压后马上切断MOS供电。

不要用普通电路的思维做防浪涌,MOS开关的速度跟不上,即使跟的上耐压也扛不住

网友D:
用MOS平常用都可以看得到冒烟的情况,更不要说做抛负载测试了。速度耐压都满足不了。楼上说的非常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总线上的,没法串电阻限流

我说的不是普通电阻,串联的是MELF电阻。

网友:
电源内阻是多大的,相当于多大电流

网友:
手机没法换行……一下发出去了。以前用过凌特的电源芯片,过压后直接断开保护,还用过叫ptc的一种元件,效果ptc还得配合大tvs用。

网友:
让TVS硬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OS平常用都可以看得到冒烟的情况,更不要说做抛负载测试了。速度耐压都满足不了。楼上说的非常到位 ...

能量全部加载在MOS上,绝对挂了,我亲眼看见高边开关冒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系统 P5A是抑制之前的,最高要求202V,350ms的脉冲。

够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不用TVS硬抗, 在电源线上加个MOS 过电压后马上切断MOS供电。

如果使用MOSFET切换,速度可能跟不上,一般的可以使用SM8S系列可以,如果使用MOSFET的话,体积应该也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