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9-12-02):
1、多个通讯设备级联,屏蔽线怎么处理,是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
2、屏蔽线应该接大地还是通信的隔离地;
3、A|B的上下拉电阻是每个节点都有还是只需要收尾有就可以。

楼主:
个人理解:1、单端接地;2、屏蔽线接大地;3、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

楼主:
单机版吗

网友:
我一般接法:单端接地,接通信端的隔离地,只主机端接上下拉,从机不做要求可接可不接。个人用法,仅供参考,勿喷

网友:
主机必须有上下拉,从机根据从机的数量选择上下拉电阻(我们应用5V供电的20K左右),终端电阻做成跳线可选方式,屏蔽线一般单端接地,接大地;个人观点

网友:
个人理解:1、主从都接地;2、屏蔽线接隔离电源的地;3、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A:
485真麻烦,直接用CAN多爽。
很多人说485成本比CAN低,但实际用起来,485加一堆外围的钱,效果还不如can裸奔,实际成本还是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1、单端接地;2、屏蔽线接大地;3、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

恭喜楼主,您全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您全错,哈哈

我咋觉得全对呢?

网友:
楼上两位,谁积分高我认为谁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真麻烦,直接用CAN多爽。
很多人说485成本比CAN低,但实际用起来,485加一堆外围的钱,效果还不如can裸 ...

CAN也一样需要终端电阻,线接不好也一样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1、单端接地;2、屏蔽线接大地;3、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

恭喜楼主成功避开所有正确答案

网友:
个人理解,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主要看共模电压。如果你能保证两机之间的共模电压没超限,就可以单点接地。实际为了省事不出问题,就都双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成功避开所有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您全错,哈哈

正确的是什么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9%80%9A%E4%BF%A1   这是其他讨论的

楼主:
这是我们现在原理图,防护加的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您全错,哈哈

我也认为楼主全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现在原理图,防护加的不多

1、保护电路显然不对,建议看看485 EMC 方案
2、偏置电阻的问题,在于芯片的能力,有的芯片自身就带偏置。  外加的情况下,主机端加驱动型偏置, 其他都是failsafe上下拉, 节点数量有要求的,也还要计算因为偏置二损失的单位负载数量。
3、端接方式,或者直接一颗100~120的电阻,或者两个60的加电容做交流端接,没见过你这种。
4、屏蔽层的问题,个人认为,系统由机架地的就接机架地了,没有机架地的就接GND。
5、方向控制的问题,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认为楼主全对啊

RS485通信一直在用,但是资料写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保护电路显然不对,建议看看485 EMC 方案
2、偏置电阻的问题,在于芯片的能力,有的芯片自身就带偏置 ...

有推荐电路图吗

网友E:
EMC参考下这个, 关键在于你的设计要求,防护等级不同,保护电路就不同。

偏置和端接,各大公司都有文档

楼主:
TVS直接接大地通信会有问题,原先试过,通信不能正常工作。
接口做绝缘怎么做,通信口对地500V耐压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C参考下这个, 关键在于你的设计要求,防护等级不同,保护电路就不同。

偏置和端接,各大公司都有文 ...

还有一个问题,电磁兼容防护和耐压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85真麻烦,直接用CAN多爽。
很多人说485成本比CAN低,但实际用起来,485加一堆外围的钱,效果还不如can裸 ...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主要是电脑上那个PCIE-CAN卡的价格远远高于48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主要是电脑上那个PCIE-CAN卡的价格远远高于485的

用USBCAN

网友F:
USB的工业用被他们说太LO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的工业用被他们说太LOW了

怕接触不良?

网友:
说USB不稳定,不能适应365*24小时运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现在原理图,防护加的不多

热敏电阻应该放在TVS管前面吧

网友:
屏蔽线两端接大地,主要作用是防雷。上下拉电阻,每个节点都可以有,但是阻抗不易太小(如100k),否则容易加重总线负担。还有一个LZ没问,就是数字地怎么处理,数字地应该在一侧接大地,另一侧悬浮。

网友:
AB的上下拉电阻只有主机才能有,从机全部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SB的工业用被他们说太LOW了

工业用果断以太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业用果断以太网啊

以太网,第一:贵,第二:距离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现在原理图,防护加的不多

请问 D8、D9的TVS选保护电压点在哪个值范围?或者型号推荐一下 ;。    485 AB间压差是不大,,

网友:
首先要看通信速度和通信距离,如果9600 百米左右 不做处理都行;屏蔽 和 接地 要看 速率 距离 地的质量;终端电阻 要看 网络链接 方式,一条回路 一个终端 电阻;上下拉电阻 要并联计算(看IC手册有驱动能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