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鱼上收了个二手的e3642 真香

楼主(2019-12-02):
外壳破损的   原先的 E3642的玻璃罩坏了   所以换成E3640的玻璃罩了 ,实际内部是E3642的 ,
因为外观比较破旧 所以卖家比较实在的价格出给我了 ,刚刚测试下电压 性能良好

实际价格680元   然后运费40元

e3642   0-8v  5a  8-20v  2.5a    现在 是德科技全新的还要卖8K+
据说纹波超级小  还没实际测试

网友A:
A家的都是比较保守的,换成国产的能给你做到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家的都是比较保守的,换成国产的能给你做到100W

自己原先国产的 前几天摔坏了, 拆开一看里面就靠一个三极管来续流

网友B:
这个电源的10K 电阻, 经常失效, 我已经修改过3台了, 好在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10K 电阻, 经常失效, 我已经修改过3台了, 好在有电路图

有什么症状吗   或者什么情况会坏 我留个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10K 电阻, 经常失效, 我已经修改过3台了, 好在有电路图

我也有一台。
现在过压保护有问题,设置到最大,实际却超过8V就过压保护了。你的电路图能分享下吗?
我的是E3644A

网友D:
如果有个30V/3A起,会比较爽,比如现在24V常用工作电压,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个30V/3A起,会比较爽,比如现在24V常用工作电压,供不了

好像有点道理   不过24v勉强用20v一般也能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个30V/3A起,会比较爽,比如现在24V常用工作电压,供不了

这玩意不能24V,而且过流保护特别不好玩,摸索不到位,而且只是保护,不能恒流。

网友F:
求二手鱼靠谱卖家,也想整一下电源,能私信一下么?

网友:
还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能24V,而且过流保护特别不好玩,摸索不到位,而且只是保护,不能恒流。 ...

说明书上有些横流输出  恒压输出两种模式   还没仔细摸索 不知道 真的有没有   至于24v确实上不去

楼主:
最后一台了 因为是外观残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二手鱼靠谱卖家,也想整一下电源,能私信一下么?

tb308708904  这个是对方的某鱼账号   你可以去看看别的  至于这个电源好像他家没有第二个了

楼主:
tb308708904  这个是对方的某鱼账号   我这个电源这样性价比的好像没了,不过别的仪器也有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
现在过压保护有问题,设置到最大,实际却超过8V就过压保护了。你的电路图能分享下吗?
我的 ...

网友:
买了台建伍PR18-5A,模拟调节,带两个指针表头,用起来很舒服,甩国货好几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G:
tb308708904  这个是对方的某鱼账号   你可以去看看别的  至于这个电源好像他家没有第二个了 ...

非常感谢!

网友:
真是高级的电源啊!

网友:
我用过最香的电源是建伍的一款老古董,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