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调用zedGraph控件提示 有些字节已用Unicode 替换字符替换

楼主(2019-12-02):
winform工程,同一个项目, 一个窗体已经添加zed控件,用了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在这个项目中又添加了一个新的窗体,这个新的窗体里面, 又添加了一个zedGraph控件,程序运行绘制曲线的时候就报这种错误, 简直莫名其妙

编辑原因:
之前表述不准确

网友:
字符编码不对

楼主:
搞定了

把提示中的那个cs文件 按照提示找到位置, 然后保存成utf8

关键是之前用过, 也提示没有问题,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