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初始化界面正常,不停刷新界面显示异常

楼主(2019-12-02):
int main(void)
{
  uint8  i;
  Stm32_Clock_Init();  // 时钟初始化
  delay_init();  //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  初始化液晶
  gui_init(); //  初始化界面

  while(1)
  {
    for(i=1;i<ADDR_MAX+1;i++)
    {
      reflash_cursor(i);   // 刷新界面
      //delay_ms(10);
    }
  } // end while(1)
}

说明一下,共23组数据     reflash_cursor( ); 就是刷新游标,刷新游标大致就是:把界面还原(直接画线或画点,没有读取液晶数据),然后画新的游标,现在测试过程中,数据一直保持不变(也就是游标位置不变)。

现在问题来了   初始化界面也调用过   reflash_cursor( );  界面很正常,但是进入循环不停刷新游标时,必须延时10ms才再次调用该函数,否则就出现如图圆圈所示的情况。如果没有延时,设置断点执行会恢复正常,但是全速运行又会出问题。
液晶驱动IC是 ILI9486   但觉得跟液晶本身或者驱动时序没有关系,否则界面初始化时已经出问题,不需要等到循环执行。

  FSMC参数配置
  //操作BCR寄存器  使用异步模式
  FSMC_Bank1->BTCR[0]|=1<<12;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Bank1->BTCR[0]|=1<<14;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Bank1->BTCR[0]|=1<<4;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操作BTR寄存器
  //读时序控制寄存器
  FSMC_Bank1->BTCR[1]|=0<<28;  //模式A
  FSMC_Bank1->BTCR[1]|=15<<0;  //15<<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5个HCLK 1/168M=6ns*15=90ns
  FSMC_Bank1->BTCR[1]|=60<<8;  //60<<8; 数据保存时间(DATAST)为60个HCLK  =6*60=360ns
  //写时序控制寄存器
  FSMC_Bank1E->BWTR[0]|=0<<28; //模式A
  FSMC_Bank1E->BWTR[0]|=4<<0;  //9<<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9个HCLK=54ns 某些IC写信号脉宽最少50ns。
  FSMC_Bank1E->BWTR[0]|=3<<8;  //8<<8; 数据保存时间(DATAST)为6ns*9个HCLK=54ns
  //使能BANK1,区域4
  FSMC_Bank1->BTCR[0]|=1<<0;   //使能BANK1,区域4

大家遇过类似问题没有,一般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A:
正常,看你的圈是lcd刷新时读到的数据不是最新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看你的圈是lcd刷新时读到的数据不是最新的造成的。

刷新游标大致就是:把界面还原(直接画线或画点,没有读取液晶数据)
------------------------
我没有读取液晶数据

网友:
会不会刷太快了

楼主:
顶一下帖子

楼主:
最后一次顶贴,不行只能先曲线救国了

网友B:
遇到过老一点TFT 屏晶振频率高的显示不正常,换成低频率的就正常了,新出的tft屏就没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老一点TFT 屏晶振频率高的显示不正常,换成低频率的就正常了,新出的tft屏就没这问题了。 ...

哪个晶振频率?我这个是手机那种液晶模块,调整过驱动时序,延长时间,但还是那样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用的是stc单片机,22.1184M的晶振就显示不正常了,换成11.0592的就ok了,新出的tft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