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U200综测仪如何加装跟踪源?

楼主(2019-12-02):
准备入门RF,老毛病又犯了,淘了一台传说中性价比很高的CMU200综测仪。据说频谱分析功能要有跟踪源才好用,看了一下淘宝有三百多卖跟踪源的。那么这个跟踪源能不能自制呢,怎么做呢?

楼主:
忘了晒图了

网友A:
你都是为了来RF入门的,还没有入门那么你就敢自制RF?
这个是什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为了来RF入门的,还没有入门那么你就敢自制RF?
这个是什么逻辑 ...

唉呀,乐趣就在于折腾么。手里已经有一个频谱仪了,不过还是想把这个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为了来RF入门的,还没有入门那么你就敢自制RF?
这个是什么逻辑 ...

说的对,既然刚入门,为什么敢自制跟踪源

如果要测量传输参数,还是弄一台标准的网分好一点

网友B:
我买的cm200带一个跟踪源(卖家给加的),但是只到1.1G。  实测1G一下没问题。
另外就是用一个通道发 另一个通都收这种办法。然后自己记录(或者软件记录绘制曲线)。 但是这个方法试过2G以上效果很差,几乎不能用。
attach://48995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cm200带一个跟踪源(卖家给加的),但是只到1.1G。  实测1G一下没问题。
另外就是用一个通道发 另一 ...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C:
跟踪源原理很简单,就一个混频器,肯定可以自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跟踪源原理很简单,就一个混频器,肯定可以自制!

一个混频器太不简单了 :)
仪器级,和自己买个零件来凑齐就是,差的太远啊,

网友D:
CMU200 楼主买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U200 楼主买多少钱一台

我是从一朋友那里获得的。不过这机器非常便宜,目前价位1.5K-2.5K之间,据说Intel 800 CPU是最佳的,因为是2012年出厂的,年头最短的。

网友:
我看网上这一仪器卖比较多,但比较麻烦的是不知道二手的测得准不准,买家可以给标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混频器太不简单了 :)
仪器级,和自己买个零件来凑齐就是,差的太远啊, ...

不考虑达到国内41所的标准,就是自己用用,这个还是不难的。

网友:
这个设备好像比较垃圾。 低噪很高的。完全没有 真正的频谱仪 效果好。

网友:
宽带噪声源就可以,不用同步,反正同步也没啥意义

网友E:
资金充足的话上CMU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金充足的话上CMU300吧

CMU300只看到说明是基站综测仪,CMU200是移动终端测试仪,其他没找到介绍。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MU300只看到说明是基站综测仪,CMU200是移动终端测试仪,其他没找到介绍。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

cmu200没有接触过   我们公司用的300主要用来测试GSM基站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CMU300只看到说明是基站综测仪,CMU200是移动终端测试仪,其他没找到介绍。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

只测移动终端可以考虑8960,比CMU20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