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消除身上静电,经常在无意中被电到,那个酸爽啊

楼主(2019-12-02):
求助各位:冷天干燥,经常起床打开门时、或者碰触水龙头时,被静电电到了,经常都被吓了一大跳。大家平常是怎么消除身上的静电的?

编辑原因:修改主题为合格标题

网友A:
北方干燥但有暖气不冷,南方潮湿,猜不出楼主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方干燥但有暖气不冷,南方潮湿,猜不出楼主地点

广东地区,每到冬天,都是干柴烈火,哪来的“南方潮湿”?二楼很少到南方过冬吧?

网友B:
后会无期里有,好好看看

网友:
我今年买了个无绳静电手环,暂时没有评测出来结果,因为只有焊接时候带。准备带个冬天看看效果

网友:
拿个钥匙先接触下。

网友:
同样的经历,暂时想到尽量少穿化纤的衣物。

网友C:
拿一个电笔 等氖泡灭了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解决办法,就太好了,每年冬天饱受困扰,导致接触金属物品时胆战心惊。

网友:
尽量穿棉质衣服,洗完澡擦身体乳。

网友:
平常身上兜里塞一个香蕉,当你需要摸金属的东西可能会放电时,五指稳稳握住香蕉,用香蕉去触碰一下物体,你可能会看到火花,但你不会有被电到的感觉,不是开玩笑,相信我,我是认真的。

网友:
目前是少穿塑料衣服

网友:
我也被电苦了

网友D:
前几天移动硬盘读盘时候,手摸了一下,640G硬盘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移动硬盘读盘时候,手摸了一下,640G硬盘挂了。

就怕这个,去年冬天装电脑,废2内存条2固态……

网友:
带个有尖的金属,用金属尖先对要摸的东西放电,再摸。
先摸摸墙或地面也管用。
嫌麻烦,可以穿防静电鞋,鞋底导电的,随时放静电,或者脚踝上绑根细铁链垂到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会无期里有,好好看看

丝袜么?

网友:
我在超市买了个放静电小棒,挂在钥匙串上。

网友:
脚踝上绑根细铁链垂到地上++

网友:
拖根脚链子

网友E:
经常洗手吧,我冬天身上静电比较大,现在养成习惯了,十分钟到半小时洗一次手

网友:
淘宝有卖那种放静电的

网友:
我是一起身就要摸一下墙壁,今晚去关门,好响一声

网友:
买冰箱别人送货到家的时候,被电过一次,真是爽死了

网友:
要摸金属的时候,用脚先接触下地面(光脚)

网友:
今天在暗室也被电了几次,每次去调emc都胆战心惊,那酸爽…… 为什么这个没有黑科技啊?不过现在学聪明了,每次去摸什么东西时,先是一巴掌打过去铁板上,但还是经常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一个电笔 等氖泡灭了就行了

这个方法可行吗?有没有亲身测试过?明天去买支电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吗?有没有亲身测试过?明天去买支电笔

这个我没用过,淘宝搜 静电释放棒 就是试电笔的原理 只不过做的小巧了,从原理上还是说得通的

网友:
在深圳,这几天也是被电的厉害,主要是天冷换冬装了,所以,要减少静电,主要是
1. 更换衣服,不要那种产静电的(哈哈,我就喜欢这种,这种衣服一般温暖舒适轻便)
2. 跟个人身体状况有关。如果皮肤潮湿起静电概率会小很多,如果皮肤干燥那就是piapiapia
3. 对付方法,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的方法最好:(这些年指尖放电那种难受让我怕了!)靠近金属门把、窗户、设备时,如果长时间在位置上皮肤跟衣物、衣物与衣物之间总会有摩擦积累了一定静电,那么把手握成拳头,用拳头尖去靠近放电,这种放电方式很安全,不会有指尖放电的那种酸爽惊恐感

网友:
怕啥啊,能电哪去?别放心里就完事了

网友:
先用指甲盖接触墙面就不会被电了,只是常常忘记去泄放静电≥﹏≤

网友:
脚带镣铐,拖跟链子到地上就ok了。

网友:
以前一直弄个防静电的挂钥匙串上,开车门先噼啪一下。
不过在公司,一般用无绳静电手环,就是1M电阻的那种,能减少一些静电,但主要还是养成习惯,摸铁之前,先把手腕靠过去,螺丝尖先和铁放一下电。能看到火花,但不会有酸爽的感觉。

网友:
上个月买了三条不锈钢细细的链子,挂在椅子和地面间,被打的次数少多了。

网友:
换纯棉衣物

网友:
大部分有静电的洗澡喜欢用肥皂吧?
冬天了,改用沐浴液试试,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
浙江的表示南方冬天静电也厉害呀,特别是开关车门的时候

网友F:
最近也是饱受困扰,天天挨着金属就啪啪的,无线静电手环有用没?谁试过?

网友:
买一条铁链一头锁脚上,一头再地下拖着走。

跟类似汽车的那个导电那个。

网友:
尖端放电比较惊恐,普通的放电没啥反应,所以你找个金属物品(比如钥匙,螺丝刀啥的)用比较大的范围与这个金属接触(拿手握着,手纸夹着之类),然后拿这个金属去尖端放电就没啥感觉了,毕竟电流很小
如果不喜欢这种感觉,家里可以使用加湿器,公司可用离子风扇(天气冷又没暖气的地方冬天最好不要用)

网友:
我也是  我的GD32 都被我电死好多回了

网友:
放电那瞬间,显示屏黑屏了一下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方干燥但有暖气不冷,南方潮湿,猜不出楼主地点

北方 没有暖气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是饱受困扰,天天挨着金属就啪啪的,无线静电手环有用没?谁试过? ...

无线的 对湿度有要求的。

网友:
不是有买那种离子风机啥的吗?找个大一点的来用用。但是户外就不知道了,手指都串个 1M 欧的电阻先行放电吧!

网友:
穿天然纤维的衣服

网友:
衣服 裤子 鞋

网友G:
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这样,真的好苦恼,冬天伸手出去摸带金属的东西我都不敢用手指先触摸,一般先握拳头先碰一下放电然后再触摸。后来同事提醒我换双鞋子,我从运动鞋换成皮鞋就好了,不知是不是运动鞋普遍绝缘好一点。

网友:
开门之前先手捏一根钥匙先去碰门把,啪一声后再用手摸,感觉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又不容易电到,平时摸设备啥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摸手机一瞬间,和指纹之间放电,发现屏幕失灵,更换屏幕才解决,今天又是三根数据线都不管用了,苹果的

网友:
摸墙几秒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洗手吧,我冬天身上静电比较大,现在养成习惯了,十分钟到半小时洗一次手 ...

我可以告诉你,某些情况下你这方法没用吗?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摸金属就放电;放完电再坐下来,摸金属又放电……
解决方法:把皮鞋,换成马宝宝上16元钱的布鞋,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这样,真的好苦恼,冬天伸手出去摸带金属的东西我都不敢用手指先触摸,一般先握拳头先碰 ...

我皮鞋是暇步士的,电荷集聚的厉害,换布鞋好了。
另外前天从座位上站起来(穿皮鞋),然后拎着一根1尺左右的细导线,结果发现导线末端有向椅子背倾斜的趋势,再靠近一点,能听到滋滋的声音。此时,导线末端距离椅子背,大概有80mm
正常这么干燥情况下,这么大距离10kV都不会放电的。所以估计真有几万伏了
我不知道穿这个皮鞋,是不是能当绝缘鞋用……

网友:
女士高跟鞋订脚掌,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下,金属脚掌加导电袜子。说不定是门生意。。。。

网友:
掏出钥匙捏紧再用尖头去碰金属表面,有时是随手找一个螺丝刀捏紧金属杆用尖头去碰金属表面,静电小火花不是直接打在手上感觉就好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皮鞋是暇步士的,电荷集聚的厉害,换布鞋好了。
另外前天从座位上站起来(穿皮鞋),然后拎着一根1尺左 ...

哈,我的杂牌皮鞋反而比运动布鞋好。看来可能关键不在皮鞋还是布鞋,关键是鞋底的绝缘系数。

网友:
打算买卷导电电阻10M左右胶带缠在拖鞋跟上对地放电,不知道有没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我的杂牌皮鞋反而比运动布鞋好。看来可能关键不在皮鞋还是布鞋,关键是鞋底的绝缘系数。 ...

那穿着这些静电放不掉的鞋,是不是单手摸火线也没大事了?可是我不敢试

网友:
有些时候还会闻到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网友:
唉,也被电怕了

网友:
穿纯棉的衣服,特别是外套

网友:
兜里装个测电笔,摸东西的时候先用测电笔放下电很实用的

网友:
我的办法不用任何工具,在碰金属物品前,手掌伸出与墙平行,慢慢摸一下墙壁,有时会听到滋滋的放电声,但比较柔和,不会有触电感觉。穿脱衣服后容易产生静电,这样处理就好多了。

网友:
我一开始也想到鞋,但想想不对啊,如果穿了能导电的鞋,反而更加危险了,万一身体触摸到电,鞋子还能导通到大地,那就要人命了。

网友I:
昨天带个无线的静电手环,一点用都没有,看起来都是忽悠人的,搞不懂电子城家家在卖

网友:
去北方过冬被电怕了。。
摸什么都可能随机被电。

网友:
习惯了,晚上还能看见闪光,而且还有预感,快要放电时,全身汗毛会竖一下

网友:
在公司 被电的数次数不胜数了,那一瞬间都能听到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穿着这些静电放不掉的鞋,是不是单手摸火线也没大事了?可是我不敢试 ...

站瓷砖上我经常徒手捻220V的火线,灯还是亮的。只是包好火线才去处理零线。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到衣物柔顺剂呢? 比如金纺什么的。

网友:
冬天毛衣和外套上有静电,特别容易沾毛屑和灰尘,有办法吗?

网友:
在家里放几个1M 1/4W的电阻,时不时点一下

网友:
南方的我天天被电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带个无线的静电手环,一点用都没有,看起来都是忽悠人的,搞不懂电子城家家在卖 ...

没用的,这个又没地方接地,不过下面这个亲测效果很好,冬天我天天要带身上,手摸哪里金属之前都要先用这个去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