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参考电压波形不正确

楼主(2019-12-02):
原理图如下

测试波形如下

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橙色是参考电位1V25
参考电压是tl431出来的,iac接的是霍尔电流互感器
问题,参考电压为什么不是直流1v25,理论上不应该是一条直线吗,怎么会成这样。
怎么改进一下,还是什么地方不合理,请指点

电容除了C37 C38 其余都没有贴!

题目不合适请告知!

楼主:
这个电容没有贴

网友A:
R29 R30都0欧姆,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9 R30都0欧姆,不短路?

我没说清楚 ,R30没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 ,R30没贴

U5A电路除此以外没看出啥大问题,你再检查下焊接有没哪里出问题。TL431提供1.25V参考源,再经过U6A缓冲输出1.25V 为嘛要这样搞?

网友B:
断开其他输入(包括霍尔),去掉电机,mcu内部程序擦除,单侧431输出2.495是否正常,运放输入1.25是否正常,运放输出1.25是否正常,然后用信号源模拟接入IAC,测试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C:
TL431电容不对,自己震荡了,楼主把431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A电路除此以外没看出啥大问题,你再检查下焊接有没哪里出问题。TL431提供1.25V参考源,再经过U6A缓冲输 ...

431输出是2.5v直接给stm32的vdda供电,电阻分压过跟随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其他输入(包括霍尔),去掉电机,mcu内部程序擦除,单侧431输出2.495是否正常,运放输入1.25是否正常 ...

今天有事没搞,明天试试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电容不对,自己震荡了,楼主把431贴出来

431的电容真的是很重要,必须要示波器看,或者严格按照手册来。

网友D:
是不是电流互感器要加个到地的负载啊?你这个互感器的电流直接进入了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流互感器要加个到地的负载啊?你这个互感器的电流直接进入了TL431 ...

互感器(霍尔)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要加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其他输入(包括霍尔),去掉电机,mcu内部程序擦除,单侧431输出2.495是否正常,运放输入1.25是否正常 ...

发现,把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去掉,换成小铁环测试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把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去掉,换成小铁环测试就没问题了

居然是测试方法问题,万用表能直接测出电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测试方法问题,万用表能直接测出电压嘛?

没用万用表测!

网友E:
  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橙色是参考电位1V25

黄色? 橙色?  图上玫红色是什么鬼?  是我看错颜色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橙色是参考电位1V25

黄色? 橙色?  图上玫红色是什么鬼?  是 ...

你没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