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好难,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关于测驻波的

楼主(2019-12-02):
下面两张图,第二张包含了第一张,第二张的框框是增加的部分

1、第一个图是输入正弦波,然后接天线,测量天线的驻波性能的,看不懂这部分?为什么测的两部分经过计算可以得到驻波比?
2、增加的这部分是有什么作用嘛?

网友:
驻波是啥?

网友A:
R1 R2 R3和天线组成的是驻波电桥

然后D1和D2组成检波器,提取幅值信息,然后简单测量出阻抗比,通过转换就可以算出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2 R3和天线组成的是驻波电桥

然后D1和D2组成检波器,提取幅值信息,然后简单测量出阻抗比,通过转换就 ...

感谢,明白了一点点,我来搜索一下驻波电桥的原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2 R3和天线组成的是驻波电桥

然后D1和D2组成检波器,提取幅值信息,然后简单测量出阻抗比,通过转换就 ...

那个红色框框里面的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红色框框里面的什么作用呢?

放大器

网友:
这不是普通的模电,这是射频电路。驻波是射频的概念

网友A:
另外这个电路二极管检波线性度差,开机测量前需要校准,估计这个老外已经写了这部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路二极管检波线性度差,开机测量前需要校准,估计这个老外已经写了这部分程序 ...

哈哈,确实是老外搞得,算是 精简了的。程序看一些,不过这个东西测的数据本来就是参考的,真实的还是需要驻波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