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图像上下跳动是逻辑板还是屏边板问题?

楼主(2019-12-03):
刚过3年质保期两个月,天气冷了触发的,如图,刚开始出现过竖直条纹,打售后电话维修说直接上门收电视,边板坏了返厂维修费用800,目前还没有安排人员上门。
我自己打开过,清理过逻辑板以及排线从新安装过一次,图像从竖直条纹变成了上下跳动,不知道是否换个逻辑板就能修复还是等厂家安排返厂维修。逻辑板淘宝价格20-70不等,边板要是坏了是特殊工艺连接的,自己搞不了。

网友:
我有台创维的也是,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分会闪,问客服说要换屏幕,一直没空去动

网友:
内部屏蔽老化了?内部贴屏蔽模?

网友A:
屏边板坏了,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边板坏了,不用折腾了

谢谢您的意见,电视是50寸的,看到逻辑板出来驱动左右两边的屏边板,再问问左右屏边板是独立工作还是协作工作的?像我发的图片是整屏故障所以我才怀疑到逻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电视是50寸的,看到逻辑板出来驱动左右两边的屏边板,再问问左右屏边板是独立工作还是协作 ...

边板应该是可以独立工作的,你单独一边一边的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板应该是可以独立工作的,你单独一边一边的试下看

昨晚单独断开左右逻辑板到屏边板排线会有一半的屏幕有图像显示,但是还是上下跳动,直觉问题不是出在屏边板,因为不可能同时两边都出问题;

刚好淘宝的逻辑板也到了换上,图像上下跳一样情况,不死心中心装一次若干排线,不跳了但是图像不更新的区域会有小三角的花屏出现,开始怀疑输入差分线和控制板了;

装回原装的逻辑板,洗板水嚓嚓逻辑板的输入差分线居然黑屏!更加可疑了怎么故障能出那么多不同的情况,接着上橡皮擦清洁这个排线接口,装上居然图像显示好了,懒得折腾,连刚买的逻辑板也没有再试,今天看一天也没见有问题。

网友A:
逻辑板坏的现象一般是白屏或鬼脸,你这个情况多半是屏边缘连接边板的软排线上面的扫描芯片问题,有左半屏 右半屏(垂直扫描),还有横扫描,这个情况多数是横扫描出问题,有专门修屏的公司拿去压一下屏上面的芯片就好了,我怀疑你这个只是暂时修好,可能过段时间又会故障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坏的现象一般是白屏或鬼脸,你这个情况多半是屏边缘连接边板的软排线上面的扫描芯片问题,有左半屏  ...

谢谢,但是很难解析的是单独连接任意一边显示故障现象还是依旧,屏边板是独立的两个,同时出问题的概率非常低。不过我也觉得问题应该没有根治,看原来逻辑板输入的差分排线接口也是很干净不值得怀疑的,目前没问题先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