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敷铜,怎样弄出空心效果

楼主(2019-12-03):
实在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那个版本的,AD18是这样:按L快捷键,在View Options 里面的Object Visibility里面找到Polygons,勾选Draf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的,AD18是这样:按L快捷键,在View Options 里面的Object Visibility里面找到Polygons,勾选Draft ...

多谢老兄,可以了

网友B:
这图片不是阿里狗么?

网友:
哟,这色调调的挺漂亮的!

网友:
选择边框类型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线什么色号~
已搞定 分享下~112 219 2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什么色号~

中间层是这个色

网友:
狗狗确实漂亮,能出个简化版本就好了

网友:
小白问一下这种空心铜有什么作用,和实心铜有啥区别?

网友:
同问一下,有什么用途?AD10在哪里设置

网友:
这个图画得漂亮

网友:
只是显示敷铜轮廓方便画板吧,铜还是全铺的。

网友:
AD是什么?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不是阿里狗么?

AD, PADS,allegro ,EXP 显示都可以弄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