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绕制高频变压器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9-12-03):
变压器的参数如下图。

其实它总共才用到5个脚吧。

然后里面参数里面要求买的骨架是4+3, 就是7个脚。

我想请问的是,这几个脚的选位置选择有没有讲究。还是随便,反正绕完了,等下你知道是哪几个,画PCB变搞错就可以?

网友A:
有区分线头线尾的   反了不起振
----------------------
好奇问一下 剪半脚有什么用

网友:
引脚是根据pcb布线来确定的,当然也可以根据变压器来布线,就是会麻烦些。剪半脚是变压器绕线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区分线头线尾的   反了不起振

好奇问一下 剪半脚有什么用 ...

悬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