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十年前设计的一个LED显示板,可以显示8个数字或字母,掉电后不丢失

楼主(2019-12-03):
十年前设计的一个LED显示板,可以显示8个数字或字母,掉电后不丢失,给有需要的朋友下载吧

网友:
很溜,mark,后面看看

楼主:
这个板子是用STC单片机做的,我整理了下料单,上面的资料有PCB,程序和料单,电路板空的还有8个,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出个邮费,我免费送,这个帖子要是加精了,我再把在它基础上做的点阵时钟屏的资料发上来

网友A:
谢谢!等待点阵时钟屏。

网友:
感谢LZ。顶顶顶。穿裤子

简单看下程序,就知道作者是个很细心的人了

网友:
你将所有资料发出来,站长认定后才有可能穿上裤子。

网友:
天冷了,裤子不行,要秋裤+棉裤。

网友:
这个很不错,主要是断电保持很实用。

楼主:
真是个惊喜,真的是精华贴了,莫老大太帅了,点阵时钟屏资料在家里,明天贴上来

网友:
多谢分享。掉电后不丢失,王中王~

网友B:
板子背面没有照片啊

网友C:
为嘛我没看懂其中的特别之处,看来我太水了。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嘛我没看懂其中的特别之处,看来我太水了。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同样没看懂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改造成  1米 × 3米 的 ,分辨率为:200*600的条形广告屏?
自己做,  不是淘宝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等待点阵时钟屏。

拍的照片也不好看,这是程序和PCB,可以显示时分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改造成  1米 × 3米 的 ,分辨率为:200*600的条形广告屏?
自己做,  不是淘宝买现成的。   ...

现成的多好,这种定制的1米*3米的你想直接做一块板子吗?没有厂家做这么大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背面没有照片啊

第一版背面飞了根线,就不拍了吧。。。

网友E:
我也是之前ID用不了了,要不也学楼主发个技术开源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之前ID用不了了,要不也学楼主发个技术开源贴,哈哈

可以可以,等级太低加个好友都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