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对接自制的机械臂,协议部分ROS有标准的吗?

楼主(2019-12-03):
ROS对接自制的机械臂,协议部分ROS有标准的吗,还是需要自己定义?对ROS不熟

网友A:
ROS 是自有的协议封装了好几层,按照ROS的标准写node和topic对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S 是自有的协议封装了好几层,按照ROS的标准写node和topic对接就行了

ROS的标准写node和topic,意思是只规定了node和topic,其中的数据内容和格式都得自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ROS的标准写node和topic,意思是只规定了node和topic,其中的数据内容和格式都得自定义??? ...

数据格式是按照ros msg文件进行定义的,只能定义变量和结构

网友B:
ROS协议封装,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wiki.ros.org/rosserial

之前参考移植到STM32上

网友:
没有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S协议封装,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wiki.ros.org/rosserial

之前参考移植到STM32上 ...

请问还有其他资料连接吗?小弟才疏学浅

楼主:
没有标准,那对接方式是什么样,总得有个基本的口子,才能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标准,那对接方式是什么样,总得有个基本的口子,才能接上

http://wiki.ros.org/ROS/Tutorials/DefiningCustomMessages

控制機械臂。你按照你的機械臂寫一個程序,然後把SDK裡面加入你的msg說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资料连接吗?小弟才疏学浅

别的资料还有我们之前项目代码

但是不能提供,抱歉哈

网友(2020-03-01):
mark ros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