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RC的余数初始值的含义?

楼主(2019-12-03):
https://blog.csdn.net/d_leo/article/details/73572373
如网址所示 都看懂了 ,但是很多地方加了余数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怎么在这个图片上体现出来

楼主:
大概 知道了  就是先把要计算的值 比如0X03,先让它异或这个初值 ,假如初值是0x00 ,那结果是0x03,还是原来的数。又假如初值是0XFF,那结果是0X03^0XFF=0XFC.然后计算0XFC的CRC值。但是为什么要给个初始呢

网友:
英文好的话,推荐LZ看看A PAINLESS GUIDE TO CRC ERROR DETECTION ALGORITHM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 知道了  就是先把要计算的值 比如0X03,先让它异或这个初值 ,假如初值是0x00 ,那结果是0x03,还是原来 ...

许多时候不能一次性算出结果, 只能分段计算, 比如要计算文件系统里某个文件的CRC, 或者串口通讯分若干次发来的数据的CRC
只能是把这次的结果作为下一次的初值, 一段一段接力, 最后得到总的CRC.

坑也挺多, 慢慢折腾吧.

网友:
防止数据为0时的结果

楼主:
谢谢 各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