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毒软件危害隐私,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

楼主(2019-12-03):
不装杀毒软件怕病毒,装了杀毒软件,有怕隐私受到危害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应对杀毒软件危害隐私,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安收费的杀毒软件

网友A:
微软自带的就可以了,我好多年都是自带的,和裸奔差不多了,只要正常的网站,很小概率会中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自带的就可以了,我好多年都是自带的,和裸奔差不多了,只要正常的网站,很小概率会中病毒 ...

微软自带的性能不行,而且比较弱?

网友:
怕这怕那的,装系统还原,出问题重启。

网友:
都快10年没装杀软了,一直裸奔

网友:
微软自带的足够了,保密级别高的话物料断网隔离。

网友:
卸载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自带的性能不行,而且比较弱?

我的台式机是win10自带杀毒,效果不错,笔记本就裸奔了,从来没有中过毒

网友B:
杀毒软件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装杀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软自带的就可以了,我好多年都是自带的,和裸奔差不多了,只要正常的网站,很小概率会中病毒 ...

微软自带的是啥?买的联想笔记本正规WIN10,里面有杀毒软件么?

网友D:
这年头还有人装杀软,一直用SD,重启还原10多年,即保证系统的速度,又不怕乱安装软件

网友E:
lz 刷积分的热情很高

网友:
为什么杀毒软件会危害隐私?首先要明确一下,360,金山毒霸这类软件不算是杀毒软件。

网友:
不装,WIN10自带的安全模块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自带的是啥?买的联想笔记本正规WIN10,里面有杀毒软件么?

现在应该叫安全中心吧,我到没注意,手机回复的

网友:
请保镖保护你的同时还提防保镖害你,你还请保镖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软自带的是啥?买的联想笔记本正规WIN10,里面有杀毒软件么?

如果你能忍受细菌的速度,可以用自带的。总之是能把系统性能拖慢70%,尤其是机械硬盘,直接拖慢99%。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刷积分的热情很高

哈哈哈,我也发现了,楼主简直十万个为什么 各方面的问题都有

网友:
确实是,免费的杀毒软件就像一颗定时炸蛋。。。收集用户信息是它的生存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毒软件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居然都没有装杀毒?

这样机器中毒就麻烦了吧

网友:
隐私?断网不就好了,楼主刷积分很勤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还有人装杀软,一直用SD,重启还原10多年,即保证系统的速度,又不怕乱安装软件 ...

sd是什么?

网友:
我都是用av杀毒的

网友:
同问---------sd是什么?

网友F:
用linux,直接删除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linux,直接删除病毒

linux一般用做服务器,或者用来开发,
很少有人用linux办公和娱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