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缘电阻测试一定要用高压吗

楼主(2019-12-03):
之前做过汽车中的绝缘电阻检测,绝缘电阻串入电阻网络,采用低频信号注入法,注入几十伏的方波信号,测量电阻网络上的各点电压,再解方程算出绝缘电阻值。
在网上搜绝缘电阻测试方案,都是类似摇表的方案,注入高压通过测电流的方式来测绝缘电阻值。
跨阻放大器可以测量小至pA的电流,难道不可以通过低压+跨阻放大器的方式来测量绝缘电阻吗?这样更简单更安全,下面这个帖子也提出了pA表的一种应用场合,就是用来测绝缘电阻。为什么没见到这样的产品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_dsign=9f2c449a

网友:
刚刚做完这个,通过桥臂切换,解算方程也是可以的。
高压部分涉及:高压电阻、高压继电器、高压隔离放大器、高耐压连接器。

网友:
对楼主的低频信号比较感兴趣,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A:
你的车绝缘测试是车在线测试绝缘吧, 如果是车厂, 大部分还是按法规的测试手法断开电池, 注入电压去测试
摇表或安规测试仪都是针对断电测试,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法规标准, 不是说你想几伏就几伏, 比如电器工作在110V~240V, 你用10V测到是1T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在220的时候击穿绝缘崩溃了
而且小电流如何抗干扰? 在工厂产线1,2米长的测试线算正常, 自动线配线4,5米的也不少, 我还见过特殊环境下测试线超过20米的(测试环境高温/高湿, 测试仪器在另一个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车绝缘测试是车在线测试绝缘吧, 如果是车厂, 大部分还是按法规的测试手法断开电池, 注入电压去测试
摇 ...

您说的有道理,其实不只是测绝缘电阻,还要测耐压,汽车绝缘电阻是新能源汽车检测高压电池包总正总负对车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100Ω/V×高压≤绝缘电阻≤500Ω/V×高压时为一级报警,绝缘电阻<100Ω/V×高压时为二级报警。